[音响] 拆修科凌Q8蓝牙音箱, 换充电插座

楼主(2023-03-10):
拆修科凌Q8蓝牙音箱, 换充电插座

科凌Q8蓝牙音箱音质还不错, 支持1到9999个音频文件选播, 支持的格式比其它牌子多些, 唯一缺点是开机读卡有时候会有"嚓"一声的噪音.
不小心搞坏了充电插座, 只能拆开换插座了.

拆开还是比较繁琐的

里面有一块不小的铁块, 怪不得之前觉得比较重些的, 还以为是电池比较大.
换充电插座就是吹下micro USB插座换上, 就不拍了.

网友A:
好音响必须加配重

网友:
用两个全频喇叭加一个低音振膜,不错了。

网友:
吹下可是得熟手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音响必须加配重

用水泥做音响

网友:
铁块改软包电池

网友:
不加配重音响会随着音乐跳舞

网友:
主控是哪家的

网友B:
恭喜修复,没有学着坛友更换一个TYP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修复,没有学着坛友更换一个TYPE-C?

这个改不了, micro USB座除了充电, 还有AUX功能, 两条数据引脚连着主控的.
单纯充电才能考虑改Type-C座.

楼主:
不认识这主控, 不知道是哪家的单片机.

网友:
其实为了换插口,干脆换了电池

网友:
干脆换了电池

网友:
音响加配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