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凑热闹买的硬盘盒,是退还是留

楼主(2023-03-10):
3.8凑热闹使用红包买了一个羽存的硬盘盒,今天到手安装时硬盘盒的SATA接口和SSD的SATA接口有点错位,安装不上,和客服沟通,他让退货。究竟是退还是留呢?退的话运费都比货的价值高。想自己弄手中又没工具。不知咋办了。图片是傍晚用手机拍的,效果不好,各位将就一下吧。板了拆了单独和SSD安装可以正常使用,应该是外壳开口或板子SATA接口有错位导致不能和硬盘安装。

板子拆下接上硬盘,然后恢复至外壳,不行。

要是接口向偏一点也许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A:
有运费险就退了吧

网友:
有运费险啊

网友B:
让他再给你发一个吧

网友:
淘宝就这点不好

网友C:
2.0的硬盘盒,用得上就凑合用,改一下也可以
用不上就退了吧,没啥用

网友B:
退换货不方便,pdd的话估计给你发个新的了

网友:
退款不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运费险就退了吧

有运费险

网友D:
不包运费,还退个屁,本来没花钱,退货运费也得10元。

网友:
有运费险就退, 没有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他再给你发一个吧

发个外壳都不发  若说是盒子了

楼主:
客服不干,有什么好的妙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换货不方便,pdd的话估计给你发个新的了

退换货确实不方便,所以有时能自己处理的都自己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的硬盘盒,用得上就凑合用,改一下也可以
用不上就退了吧,没啥用

大概使用的较,一般都是简单恢复硬盘用一下

网友:
凑合着用吧。这东西越来越没意思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包运费,还退个屁,本来没花钱,退货运费也得10元。

有运费险,但可能要贴一元

网友:
闹心,运气差赶上个次的

网友:
电路板那个位置是空的吧,打磨一下,扩孔,装下去就行了
不行就打磨掉塑料那个位置,哥俩好粘上,问题解决

网友:
可以使用就留着吧,人家也不容易,你就是奔着垃圾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