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电脑板电源故障求助(续)

楼主(2023-03-10):
    前几天发帖《 微波炉电脑板电源故障求助微波炉电脑板电源故障求助 - 第2页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仔细看了坛友们的留言,琢磨了几天,经过努力终于修复了,下面给坛友汇报一下:

昨天外接5v、12v测试,重复两次上电,数码管和蜂鸣器正常启动。
电脑版只接5v和12v不接交流220v的时候,上电得等待几秒钟数码管才有显示。
如果5v、12v、220v同时供电,就如正常微波炉一样立即显示(滴一声),电路板上另一个光耦IC102应该就是判断交流电有无的。

第三次再试就没反应了。意外感觉5v电源适配器有明显发热。

今天继续,5v输入用了数控电源,上电,5v严重跌落,看来这个线路有严重短路。检测5v整流管ps1010r,击穿!
找了个sr2100替换,恢复全部电路,正常了。
看来是5v整流管软击穿,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测不出来,在它正极外接电源以后,把它彻底反向击穿了。
那个明显阻值偏大的电感,换过正常使用拆机的,没区别。
电源芯片PN8192C与LNK364PN完全可以直接替换,实践证明,这两个芯片的过流保护功能都很好。
有点感慨,这才出厂一年零三个月的产品就坏这种低压整流管,实在是没想到。

最后,感谢坛友们的无私帮助,谢谢

网友A:
多数都是电容二极管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都是电容二极管引起的

这可是一年的机器,电容坏说不过去吧?一个假冒伪劣的苍蝇拍,铅酸电池还能对付一年呢

网友:
为了可持续发展,有效品控,过保就坏。

网友:
这牌子电器已不是原来的那个了!人家是家电界盖房老大,地产界做电器老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又多一条思路

网友:
这就是数字表不如指针表的地方,好不好使拉出来遛遛

网友B:
其实乘着机会,直接换成高品质的线性变压器,问题少多了。

只要一路12V即可,12V主要是给继电器供电的,功率也不大;5V直接来个7805供单片机的功率也不大。

合计找个5W左右9~12V的变压器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乘着机会,直接换成高品质的线性变压器,问题少多了。

只要一路12V即可,12V主要是给继电器供电的,功 ...

这么想过,而且废品站淘来了一块道杆控制板,变压器、7805、7812都有,如果没修好就真这么干了。开始想用电磁炉的电源板,这种电源没有隔离,就先放弃了。

网友:
按说美的质量不至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