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蜗牛星际的电源--zumax的1U@150W换电容

楼主(2023-03-10):
这个小主机买回来很少使用,主要用于备份一些资料。

最近想把它用起来,还发帖询问了坛友的意见。

大致说用win的SMB或黑群晖。

于是去了解一下黑群晖,发现群晖安装后必须格盘,这样倒腾几个T的数据这是烦心,搁置。

机子目前装精简版win10,没有一切网络分享功能;安装完整版16G的硬盘放不下,买了一个msata硬盘有不兼容,真是一波三折。

今天发工资,老婆跟一帮女人出去逛街了。

我在家也没事,折腾一下这主机的电源吧。

拆机前没拍照,改好后装机了也不想拆了,找个网络照片应付一下:

这是正面大概形态:

背面,根据背面走向,和散热片下藏着的一个EI磁芯电感,猜测此电源不像网上说的PFC+正激;而像是PFC+LLC半桥:

小电源部分,用的是EM8564A:

次级电容一栏,用料还算不错,艾华的蓝皮:

换呗,12V只有一个16V1500uF,换成16V1000uF的万裕固态;5V是两个10V1500uF的,其一也换成16V1000uF万裕(其实换6.3V应该也可);3.3V是用10V1500uF换成杂牌6.3V1200uF,待机5V是两个10V1000uF,其一换成6.3V1200uF,总共换掉4个:

还有2个在散热片下面:

换下来的4个电容,容量挺足,其实这个机子总共也就工作100小时以内,具体忘记了:

换完就扔一边去了,懒得开机,还要接显示器,换显示器电源(显示器接主机12V的),烦!等有空装个Windows Server2008.

网友A:
自己用要求性能不高 最方便还是路由器+硬盘盒
单独当NAS有点浪费 出了回血也是一个选择
像X86主板这种一般留着搞all in one
以前想整个K3C 现在想搞已经没得卖了

网友B:
讲真,铝电解电容一般可以使用的年限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真,铝电解电容一般可以使用的年限是?

看谁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真,铝电解电容一般可以使用的年限是?

我不信,我有一个64G的固态用了27000小时了。装笔记本上用的。

台式机工作27000小时的话,电容应该撑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信,我有一个64G的固态用了27000小时了。装笔记本上用的。

台式机工作27000小时的话,电容应该撑不 ...

有什么撑不住啊,我的NAD开了10年了,主板上的电容没问题啊。

网友C:
祖玛、七盟、、、能用,1年换新。应该能运行在足功率下,但时间不要长,较大概率炸鸡。
航嘉长城,国内一线,中规中矩,足功率能长时间运行,在设计量以内。
康舒tt台达益衡海韵之流,国际一线,设计冗余大,相当于航嘉功率砍半标,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包含在设计中,比如不能把灯泡放嘴里。

七盟也是台湾老牌子,不过国内的七盟,就像南极人的袜子。

网友:
现在的电源太紧凑,容易集热不散烧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祖玛、七盟、、、能用,1年换新。应该能运行在足功率下,但时间不要长,较大概率炸鸡。
航嘉长城,国内一线 ...

很实用的评价,值得参考

网友:
一台康舒电源的主机,十多年了,除开夏天拆开用水洗过一次(你没看错,自来水对着冲拆开外壳的电源印制板)没任何问题,特别是风扇很赞,没有明显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祖玛、七盟、、、能用,1年换新。应该能运行在足功率下,但时间不要长,较大概率炸鸡。
航嘉长城,国内一线 ...

能说的这么具体,应该是经验之谈,学习了,尤其[国内的七盟,就像南极人的袜子。]这一句,赞

网友:
电源元件满满当当,好不好不知道,看着挺舒服。

网友:
这电容不是艾华,妥妥地杂牌

网友:
电源太紧凑了

网友D:
这种小1U电源器件排得很紧凑,更容易集热,受体积限制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1U电源器件排得很紧凑,更容易集热,受体积限制没办法。

温控风扇基本没听到高速转过,

这种小主机带满硬盘平时也就20多W。

网友:
除了吃灰,就别无它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要求性能不高 最方便还是路由器+硬盘盒
单独当NAS有点浪费 出了回血也是一个选择
像X86主板这种一般 ...

我现在整个all in one  手里有台闲置的k3c 需要不?

网友:
老婆跟一帮女人出去逛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