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这个朗科tf卡还能救活嘛?是新卡2023年2月出厂的

楼主(2023-03-10):
系统自带的 无法格式化,这个 软件格式化之前要分区,我就分区,点格式化要保存分区,保存分区就错误了,。。

朗科的TF卡,2023年2月出厂的。

楼主:
保存分区就这样子 是不是卡 写保护了?

网友:
那么新的卡,直接保修就好了

网友:
这种卡,出错误,基本无解!没有厂家工具流出的

网友:
找售后吧,搞不定的,行车记录仪内置电池不行最容易损坏存储卡,熄火时非正常关机造成的

网友:
首先检查一下读卡器或者USB插口。

网友:
还在保,就直接申请换新吧,现在的TF卡你自己是搞不定的

网友:
找售后就说这个卡突然不能用了,保证换新

楼主:
看起来都搞不定了,算了。。。由于售后没有及时回复我,拼多多直接给我退款了,东西自己处理。
我寄回去还得邮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起来都搞不定了,算了。。。由于售后没有及时回复我,拼多多直接给我退款了,东西自己处理。
我寄回去还 ...

拼多多的服务比淘宝好太多了

网友B:
64G U3的卡 2302是23年第二周的 也就是一月份生产的,这就是写保护了 寿命到了吧 等下一批卡吧 同一批都差不多 有售后就退换 没就等下一批买个同款再七天无理由把这个退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64G U3的卡 2302是23年第二周的 也就是一月份生产的,这就是写保护了 寿命到了吧 等下一批卡吧 同一批都差 ...

额。我还以为2月份生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拼多多的服务比淘宝好太多了

同意,现在PDD的服务比某宝好100倍。

网友D:
想起当初自己的朗科优盘,当时直接扔掉了,现在觉得有些草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现在PDD的服务比某宝好100倍。

坑商家的确比某宝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起当初自己的朗科优盘,当时直接扔掉了,现在觉得有些草率

我放着也没用啊。。。

网友:
这牌子特垃圾,用几次就坏了

网友(2023-04-26):
不是十年质保么,直接换新。要想耐用还是添点钱找丧门星这些大牌,不然会老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拼多多的服务比淘宝好太多了

主要是知道烂货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