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品奥手提充电子秤不一样电池

楼主(2023-03-10):
邻居买的手提可充电子秤,没用几次,无法开机显示也不能充电,拆开后第一看到这种可充电池,怎么看也认为是个电容,充电路设计也很简洁,请教各位这是个什么电池。

网友:
电容样式的锂电池

网友:
锂电容。。。锂离子电容器,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鼓包的锂电池

我的一款电子烟里面也是这样的

网友:
难道不是外形设计成电容一样的电池,

网友:
3.7V10300小圆柱电容式锂电池

网友:
饿死了,锂电池 外表这样而已

网友:
这种电池我买过好多

网友:
我买的这个牌子的是用7号电池的,很方便

网友:
锂电池,只是封装外形不同而已!

网友:
有这型号的电池的

网友:
不错,是锂电池

网友:
3.7V锂电池,貌似手提秤用的二极管降压插电,那个U2如果不是锂电池保护芯片的话,很容易过充过放。

网友:
姑且叫他直插式锂电池吧

网友:
不同封装的锂电池,从本质上来说,它还是锂电池

网友:
这不就是法拉电容的一种啊,锂离子电容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楼主能把电路板上元器件拍清楚一点吗?我有一个和你这个一样,只是装电池的,想改一个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