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怎么多坏的射灯能干嘛

楼主(2023-03-10):
  做饮食这里换下来一袋射灯,还能利用嘛?

网友:
拆了卡头 接线用 或者卖掉  或者拆了分类再卖掉

网友:
哐当,垃圾桶,拍拍手

网友:
拆了看值得修不

网友:
叫个收破烂的拉走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如果能用,就不应该拆,而拆下来了基本上就没有人再用

网友A:
老的射灯基本没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的射灯基本没用了吧

当垃圾比较省事了

网友:
没什么用,扔了吧

网友:
很难找用场。

网友:
这种很难再利用了,尤其外壳油腻,懒得折腾。

网友:
拆成两部分,电源部分看好不好使,处理掉,圆柱体部分愿意折腾考虑做造型什么的,毕竟是切好的柱体还带后盖螺丝和玻璃,里面灯就垃圾桶吧。

网友:
应该没什么用了

网友:
太油腻了,似乎扔了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弄干净还能卖点钱

网友:
这个实用性不高吧!拆的卖废品得了

网友:
卖给收废品的是正路

网友B:
饮食店的射灯受油污影响大,每天开的时间也长,估计里面都老化了,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饮食店的射灯受油污影响大,每天开的时间也长,估计里面都老化了,扔了吧。 ...

一天开十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