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10左右交流电设备重启230交流电正常使用

楼主(2023-03-10):
帮朋友安装无线HDMI视频传输器,在小区的电压是210左右,设备2分钟左右重启,换过电源适配器,设备输入电压12v1.5/2a,电源适配器从12v2a到12v4a都是这样重启,但是在230左右正常,不重启。第一张图片是在210电压下,第二张是在230电压下

网友A:
把12v电压调高0.5V试试?
理论上,市电这么点变化不至于影响低压侧。

网友B:
看不全图片,猜测可能是电源插座到电表的引线虚接或线径太细

网友C:
现在的开关电源适配器,都是宽电压范围的。100-240V之间都能正常工作。
小区供电电压210V,那这个小区的用电负荷很可能比较大,但是小区供电变压器配的比较小。很可能是其他设备导致的干扰,或者电压瞬降导致的设备重启。

网友:
210V只要能保证稳定供电,也不会有问题。230V不稳定或者干扰大也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210和230的问题。 是供电质量的问题,或者其他问题。

网友D:
把适配器的电压调高一点,如12.2V。市电的影响就可以忽略。这个问题,大多是适配器的电流负载能力弱了一点。换个好一些的品牌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14v的适配器不就得了

网友:
是不是在电压降低的同时还有谐波干扰?

网友E:
那个DC座整个好的。五六块的那种。或者电线剪了接上去。
板子上面的那个接线座子也要焊接一下。。。

设备是咋供电的啊,也没看到设备。。。DC口也有接触不好的。。。

网友:
你这个不是交流电压的问题,是你自己设备的问题。

网友:
整个12V50A以上的服务器电源

网友:
可能是干扰造成的,给设备加一个铁壳,然后铁壳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DC座整个好的。五六块的那种。或者电线剪了接上去。
板子上面的那个接线座子也要焊接一下。。。

支持,我也猜测HDMI传输器的问题更大些,市电波动这点以及华为的适配器确定是正品、好的话应该不会有那么大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12v电压调高0.5V试试?
理论上,市电这么点变化不至于影响低压侧。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全图片,猜测可能是电源插座到电表的引线虚接或线径太细

小区的,新建的,不应该,零线不存在带电,今天测了233,但是问题依旧,是不是适配器前加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适配器的电压调高一点,如12.2V。市电的影响就可以忽略。这个问题,大多是适配器的电流负载能力弱了一点 ...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开关电源适配器,都是宽电压范围的。100-240V之间都能正常工作。
小区供电电压210V,那这个小区的用 ...

输出11.34v或者12.3v貌似无关系,下面0.45a到0.5a之间会重启,0.5a到0.6a稳定不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11.34v或者12.3v貌似无关系,下面0.45a到0.5a之间会重启,0.5a到0.6a稳定不重启
...

适配器输出电容换成1000uf提升电源的瞬态输出。
其实不要用这种电源啊,手摸电感都会引起电压抖动哦,换个标准电源保证好很多。

看左了,直接换一个电源试试看呗,万一是这个华为不稳定呢?某为也不能保证电子产品100%不出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电压突跳 应该能从灯光看得出来   一般开关电源是可以100一240都可以用的   换电源吧

你如果是要在前端加这个降压模块就用19V的电源   前提是你的那个降压能支持就行   本来设备是12v  你再搞个降压(稳压)模块加在前面 你还要他输出12v你是不是有点太欺负这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