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8.4v锂电池充电器+6f22电池…

楼主(2023-03-11):
看到球球大佬改锂电池充电器的帖子本来打算用那个同款的电源改一下,后来发现没有那个200k的可调电阻…主要是没有那么小体积的…签到红包抵扣后2块多点…拆开看了下还可以空载电压8.4v,充电电流200毫安左右,转灯电流60毫安,停充电流30毫安左右…那个丝印是LM358吗…感觉这个电源的充电电流跟转灯电流可以改一下,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还是得学习啊…拆电池外壳的时候就比较蛋疼了对了这种9v的镍氢电池下面的8.4v是啥意思?充电电压9v?…居然是个可以充电的…最后发现不同万用表的电流档通过的电流不太一样…好像和万用表取样电阻有关系…吓我一跳还以为表废了呢…

网友A:
质量不咋地,反正能用

网友B:
副边没看到电压基准芯片。

网友C:
不是铁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铁壳的?

塑料壳的镍氢可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不咋地,反正能用

两块钱你还想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边没看到电压基准芯片。

原边反馈,集成在集成块里面了…

网友D:
电源指示灯是双色的

网友E:
自己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指示灯是双色的

确实是双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改一下

得跑一下电流取样电阻了…

网友F:
通用充电器这种叫上海壳,电路基本还过得去,全网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用充电器这种叫上海壳,电路基本还过得去,全网基本一样,

2块钱还想啥…自己捣腾个外壳都得费半天劲,做工很差…拆开的时候板子都不在外壳的固定槽里面…

网友G:
物美价廉的充电器,能用就好

网友H:
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物美价廉的充电器,能用就好

就是啊,自己改的话配件都得2块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已经很不错了

我也这么认为的…

网友I:
可充电池你拆了啊。。。充电不进了吗?
7节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充电池你拆了啊。。。充电不进了吗?
7节串联

眼瞎…没看标识就拆了…放表里面几年了,我没有打开过,表是别人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瞎…没看标识就拆了…放表里面几年了,我没有打开过,表是别人给的… ...

整一个大的热缩管,就能复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