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失败,由于I/O设备错误

楼主(2023-03-11):
SM2258XT_BGA144_4TSOP_4L_Q0605

  尝试了许多:SM2258XT 开卡软件,都失败了?

     请教大侠指导下!谢谢!

网友A:
转接卡用错协议了

网友B:
I/O设备错误通常是数据接口不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接卡用错协议了

有什么办法?请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设备错误通常是数据接口不适配

有修复工具么?

谢谢!

网友:
你都用过那些?上个设置图!!

网友:
上设置图才知道

网友:
8楼大神说的是关键。

网友:
开卡还是别用那些所谓的易驱线,真的很不靠谱。供电严重不足。
要是没有其他转接卡,就直接拆机箱,接到SATA口开

网友:
同意楼上建议

网友:
学习一下 找找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