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北京松下电工照明 N标松下大型台灯【镇流器+灯管篇】

楼主(2023-03-11):
上次拆了N标的松下FQC-957拍的照片被我找到了,一个镇流器,一个灯管。

都是来自于北京松下电工,看了之家的几个师傅们的评论,说是松下的高端镇流器放在上海工厂生产,北京的一般都是入门的或者最普通的,后期产品好像确实是这样,早期产品看起来也还不错,因为我收了这么多早期版本的护眼灯来看,北京松下的还未出现一次镇流器损坏的,灯管损坏的也极少,偶尔有一两次灯管一端发黑,黑的厉害,另一端还好,导致的灯管寿终正寝。这个情况我也记得有师傅过,是因为用的什么电容?波形不对称造成的么? 希望懂行的师傅给咱们提示一下。如果我遇到这个情况的话,我肯定会定期对调灯管一下,这样两端才会平均一些,寿命得到了保证。

可以看到这个灯管左右磨损量比较平均,难道说这个镇流器比较对称么? 主电容是两颗这是啥牌子的算是松下的么,是不是主滤波电容两颗就会比较平均一些磨损灯管? 还想请教师傅们一个问题,就是台灯灯座内部有四根针,两根之间串了一个启动电容么,是个薄片形状的,这个是什么参数的,如果镇流器是四针的话,不拆掉那个电容的话,能否启动工作呢?

这个台灯用了十几年了吧,我看下面的铭牌有日期,应该点燃的不算频繁,这么多年下来灯管磨损量很小,质量也不错了。这就是我喜欢老松下台灯的原因。

假如现在给我一个全新的LED 大饼松下台灯,和一个这种的荧光灯(旧的),那我会选择我手里这个,之家的很多老师傅估计也会选择吧? 新的LED 台灯太轻薄了,尤其是轴承 关节配件转轴,很多都是塑料材质的。真心不耐用。 2023/03/11 新公司

网友:
松下大型台灯

网友:
现在都用LED了

网友:
那时候的品质很少有炸管的!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A:
30瓦以下自镇流荧光灯及电子显示器用冷阴极荧光灯等两类添汞照明产品将于2025年开始禁止生产、进口或出口。节能灯的终结时间还有两年多光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瓦以下自镇流荧光灯及电子显示器用冷阴极荧光灯等两类添汞照明产品将于2025年开始禁止生产、进口或出口。 ...

多买点吧 想用一辈子呢

网友:
扎实实没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买点吧 想用一辈子呢

该换就得换,LED做好了驱动比灯管更耐用。

网友:
荧光灯虽然比led灯舒服但是寿命却短很多。

网友:
老产品设计的保护电路比较全面,现在是能省必省

网友:
松下N标真是不错,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
也拆过一台10年前的台灯,是他们单位奖励先进个人的,故障是不亮,换新灯管还是不亮,拆开看电子镇流器功率管烧了,换了就好了,但奇怪的是这灯管上有4个插针,只有2根线起作用,另2根是空着没用,原以为肯定是灯管里面有电容,但是我把灯管也给拆开一看,啥子了木有呀?标的好像是27W,这台灯一开比我家所有的灯亮,比40W的灯管都亮……

网友:
四针的启动电容装在镇流器内部了,启动电容和频率有关,换镇流器要更换对应大小启动电容(可以拆下来装灯座上)。。

灯光两头黑不均匀,有的是镇流器不行,有的是寿命末期发射能力差异过大,据说极端情况会断掉。。。所以是一般不需要更换方向的,明显变黑了特别是一端黑,就赶紧换了,合格镇流器交换方向没意义的。

网友:
看着还不 错,现在LED 用的多

网友:
看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错,预热启动的,荧光灯看着舒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