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一个饿死的3代亚马逊Kindle电子书

楼主(2023-03-11):
一个很老的3代亚马逊Kindle电子书死了,无论怎么充电怎复位重置都无法启动,屏幕显示都不变,拆开修一下。

这东西很容易拆,全部是塑料外壳,全部用卡扣固定,只需要用刀片、薄螺丝刀之类的从角上开始慢慢撬开后盖即可:

这就撬开了:

里面是这样的(照片里电池已经拆掉了,忘记拍拆掉电池之前的照片,电池的地方只留下一个空位):

这货是带SIM卡的,不过早就没用了:

主板部分特写:

WiFi无线网卡特写:

这是拆下的电池,6.5Wh的,反正面:

测量一下电池的电压,没有电压了,这就是故障原因所在,电池太老给饿死了:

拆开电池看看里面,先撕掉标签:

标签里面还有一层金属片外壳封装,金属片里面才是柔性电芯:

拆掉金属片外壳以后可以看到电芯和保护电路板:

测量一下电芯的电压,比从外面测电池模块的电压稍高一点但是也基本是零:

用一个普通4.2V的18650锂电池充电器强行充电试试看:

结果强行充了一天一夜也没充进去任何电,电芯仍然是零电压。看来这个电芯真的完全死翘翘了。只能换电池模块或者换电芯。

因为这个电子书已经很老了,没有买新电池和电芯维修的价值,所以找找手头的电芯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果然找到了,这是以前从某高级设备中拆出的数据后备柔性锂电池,带钢制外壳的非常坚固,电芯是日本产的,3.7V额定电压,每个电芯是5Wh,而尺寸几乎刚刚好是这个Kindle电子书电芯的一半,厚度也刚刚合适,这两个并联正好放进电池模块的外壳里,而且总容量达到10Wh,比原装电池还的容量还大不少,简直完美:

把这两个电芯充满电保持电压一致,放进电池模块的塑料框中,两个电芯并联焊接到电池保护板上(电芯上有明显的MADE IN JAPAN的钢印,日本原装电芯,但是不知是那个厂家的):

电芯组装好后外面包一层透明胶带固定:

然后把换完电芯修好的电池模块安装到电子书中,照原样用两个螺丝固定,看起来很完美:

安装好外壳,开机,结果只是LED电源灯闪了一下并没有任何开机的反应,维修工作陷入僵局。。。。。。

把电子书用USB线连到电脑上也没有任何反应,电脑也不能识别电子书,虽然电子书的充电灯亮了。

以为这电子书已经完蛋了,放在那里没管它。过了大概十几分钟后回来,发现它竟然神奇地自己启动了,看到了久违的启动画面,这三代Kindle是带物理键盘的非触摸电子墨水屏:

启动完成一切工作正常,真是莫名其妙,这Kindle需要十几分钟才能启动起来还是发生了什么奇迹?

不管它了,反正它已经修好了,终于又能愉快地看书了:

网友:
分辨率多少,看着还比较清楚

网友:
赞,修好继续用,不过你还是看手机的时候多

网友:
这个东西很容易放坏,除非特别喜欢看书的人

网友:
你闲置了好多年,重启肯定需要十几分钟,你为什么不先外接电池试试呢。

网友:
这个好像不便宜,结果被手机淘汰

网友:
包括一些老手机,换电池后,重启时间也很长。

网友:
电芯非常棒

网友:
都搞成不可还电池的了

网友:
这样利用旧电芯复活电池,也是一个绝招!

网友A:
电池饿死了,智能充电器肯定是救不活了,得用5v充电头直接正对正,负对负搭电几十秒,等电压上来了再用锂电充电器正常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饿死了,智能充电器肯定是救不活了,得用5v充电头直接正对正,负对负搭电几十秒,等电压上来了再用锂电 ...

你这是高压激活法吗,可靠否?

网友:
是不是要换电池

网友B:
这电子水墨屏看着就不刺眼。

网友:
前一阵脑抽想看书  小400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子水墨屏看着就不刺眼。

电子墨水屏环境光越强显示越清楚,黑暗的地方就看不清了,跟纸质书一样。

网友:
锂电长时间不用就容易出问题,镍氢镍镉倒是自己能充活

网友:
这玩意内部还挺复杂的

网友:
电子书使用完后,往往会忘记补电,造成电池过放损坏。愿意的话,可以测测自放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