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29F04T2AOCTH1双贴跑圈读取掉速问题

楼主(2023-03-11):
RT,之前不是说整几颗04t嘛,现在整到了,焊接上去,发现开卡出来之后,写入完全不会掉速

但是读取的时候,读取到80多GB之后就开始掉速到30MB/s,反复横跳式的掉速,读取大波浪
这个问题一般是咋处理?现在用的工具是2.2.32版本,用2.2.70开出来,读取更惨不忍睹,重新拔插之后就无反应了。
在此求助大佬!@fanallen @Avidia

楼主:
经过多版本实际测试,找到了不会掉速的版本工具

PS3111使用PX&Av重置v4.0版本开卡,格式化为512字节的NTFS格式可以做到全盘不掉速。
PS3111使用2.2.32版本开卡,格式化为512字节的NTFS格式可以做到全盘不掉速。
PX&Av重置v4.0速度比2.2.32版本略快一点。其他字节簇的格式化均出现掉速情况
毛子的2.2.32版本,写入稍差一点
PX&Av重置v4.0版本全盘读写速度略好一点

楼主:
还有那个RDT咋跑??搜不到教程,试着自己开RDT模式,也跑不起来。求教

楼主:
今天咋回事,一点人都没有嘛????????

网友A:
还是上58H吧,全盘不掉,PS3111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上58H吧,全盘不掉,PS3111就是这样的

麻烦哦,,,,,,,,,还以为能开过没什么大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那个RDT咋跑??搜不到教程,试着自己开RDT模式,也跑不起来。求教

PS3111跑RDT要把数据脚屏蔽掉才能跑,就是把短的那一截用胶带等绝缘材料贴起来,只接电源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3111跑RDT要把数据脚屏蔽掉才能跑,就是把短的那一截用胶带等绝缘材料贴起来,只接电源跑 ...

昨晚我试着把桥的晶振给拆了,也不确定有没有跑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我试着吧桥的晶振给拆了,也不确定有没有跑起来。。。。

建议还是买个USB的电流表,也就几十块钱的事。看电流比较准确,有些丐板连LED灯都省了,根本看不出来。而且,PS3111跑RDT的时间特别长。要有耐心。
500G的PS3111,跑1圈RDT,要3个小时左右。
当然,你也可以调整RDT数值,来压缩时间,不过出错的几率也会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买个USB的电流表,也就几十块钱的事。看电流比较准确,有些丐板连LED灯都省了,根本看不出来。而 ...

好的,感谢你分享经验,能让我看看RDT的开卡设置嘛?其实电流表我有,但是刷进去之后一直都没有反应,电流一直不跳

网友C:
缓存设置是0?还是自动?L06B有很多PS3111的固件,开好卡后,用update FW更新一下其它的固件来看看。确实闪存的体质差的时候,会出现写入或读取下降,但你的平均读取100+,可能是有问题

网友C:
两颗04T可能PS3111很难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缓存设置是0?还是自动?L06B有很多PS3111的固件,开好卡后,用update FW更新一下其它的固件来看看。确实闪 ...

缓存设置的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缓存设置是0?还是自动?L06B有很多PS3111的固件,开好卡后,用update FW更新一下其它的固件来看看。确实闪 ...

我的颗粒制成是B17,,,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颗04T可能PS3111很难带动

非常有可能,,,,,,,折腾好几天了,难受的一批

网友:
经历就是财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颗粒制成是B17,,,

PF29F04T2AOCTJ1 ,B27,512G 8CE,我双贴PS3111,感觉也还可以,读写都在350+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你分享经验,能让我看看RDT的开卡设置嘛?其实电流表我有,但是刷进去之后一直都没有反应,电 ...

PS3111起码要好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开始跑RDT。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有可能,,,,,,,折腾好几天了,难受的一批

PS3111这小身板,扛16CE确实有点过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3111这小身板,扛16CE确实有点过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F29F04T2AOCTJ1 ,B27,512G 8CE,我双贴PS3111,感觉也还可以,读写都在350+

求个工具,我想试试看是不是工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