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个网红小电磨都到货了,放在一起细节做工怎么选外观对比干货

楼主(2023-03-11):
家用电器吧,虽然都是12v。

直接上图对比,

带配件和裸机都买了

美耐特小盒子的,买入成本高一点,盒子很小,但毕竟适合运输,。套的胶带有logo比较细节。。但是轴里面套是铝的,外面都是铜的,贵一点+铝的,你怎么看,但轴比较长和端比较细,适合深入交流。轴我收到是白色内套,黄色外壳,可以理解为铝内铜外,轴细长,时候狭窄刁钻场合,同时logo是塑料突出一体的,久了白色字掉了也有logo,背面还有个大的贴纸,

另一个科麦斯。买入成本比较便宜几毛钱,盒子大,但里面就空了,直接用外壳包装就发货了,但是轴套里面铜的。便宜+铜,性价比来了,但轴头比较粗短。可能同心度好点适合短一点平时。。轴
黄色,套白色,logo是一个贴纸,久了会掉就不认识了。头比较粗大且短

最后美莱特直接说有3元好评包,

科麦斯没有说,因为电源运输损坏了外壳,才有。。

大概就是这个规律
然后作为成年人你怎么选

顺路又买了小电机继续折腾。

楼主:
同时又在套件没取货时候就都回购了裸机,等看看各自裸机是否存在混搭铜铝情况,

总的来说,混搭是可以的,毕竟便宜,最合适普通用途就是25件套,毕竟其中部分配件单独配比这3元的25件套比较贵,

有一个品牌直接说反3元,另一个没有提,只是刚好运输摔了电源给特批了一次,最终,有4个备用,以后继续买便宜的裸机备用,

真正用的话还是要自制软轴电磨220v的,用豆浆机破壁机电机来改。以后做好了再更新

网友A:
感觉一个是铜轴铝帽,另一个是铝轴铜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一个是铜轴铝帽,另一个是铝轴铜帽?

去掉感觉,你看的真准

楼主:
这个对比要打磨高强度钢铁的我来说,完全干不动钢铁,纯跟风备用,暂时没有使用的地方,也就是拿回来吃灰,以后再改电机和调速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时又在套件没取货时候就都回购了裸机,等看看各自裸机是否存在混搭铜铝情况,

总的来说,混搭是可以的, ...

小电机应该不会,铝线容易断,最多用小的铁芯,廉价磁石。比手掌大的220伏电机有铝线。楼主长期用,可以自制吊磨。要外接电池组便携,可以网购Nidec拆机无刷电机,配联轴器夹头,觉得转速不够改三角连接绕组,再配航模无刷电调套件。

网友:
一个是铜轴铝帽,另一个是铝轴铜帽

网友:
都是玩具级别的东东,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比较不比较的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几元钱的成 -人-玩具-你总不能让商家给你造车吧......即使作为玩具,25件套的配件确实是有必要备上一套,也可以玩玩调速,再想其它的 真不如直接上大点的电机合适-如同楼上朋友说的。

网友:
用得上就可以,用不上,里面也是一团糟。都号称是德国货,拆开看过,德国人做成这样,不如一头碰死。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目前这两款小电摩在咱们坛子里撸的最多,个人考虑赞没这方面的需求,临时没上车。

网友:
夹心不一样

网友:
同意8楼,作为资料参考

楼主:
如果非要只选一个,选哪个便宜的,,,并且25件套的,还有奖励

网友:
我也上手了25件套,一般用用可以了

网友:
我也两款都买了,买的裸机,美耐特说是要返3元,实际只返了2元,懒得找他要。买了小电钻头,打磨配件还在路上,用签到券买很便宜,质量应该比送的好。

网友:
12v的美耐特劲小点,抖动厉害些。科麦斯劲大点。电机应该不一样。

网友:
不跟风买这种便宜货了,除了便宜,净是缺点
坛友们应该对自己狠一点,买工具别买太便宜的,等到用时,发现很不顺手,不如买一个贵一点的
商家可能就是这样抓住了顾客的心理,反正便宜,不行就扔。

网友:
如果是我,都不选。太垃圾了

网友:
物有所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