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关《apple键盘电池拿不出,有什么办法取出》的后续

楼主(2023-03-11):
接前贴2022年10月17日: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7895-1-1.html,本打算把电池强拿出来放里条锂电,经过烙铁焊电池尾部外拔,锤子砸铁管子顶电池无效后电池也开始漏液,前贴多半网友建议用电钻,可惜没有那东西也怕失误把里面的薄膜排线绞断,之后就一直放置到现在,本是要求完美外置锂电也是无奈之举,连接外星人x51 r2主板: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0054-1-1.html使用正常无延迟

网友:
钻头钻进去拉出了,拉不出来钻碎倒出来

网友A:
没有电钻就找一根5厘米左右的自攻丝对准中间位置拧进去拽出来。

网友B:
设计就是不然你拆,坏了好再买

网友:
打个洞,用螺丝拧进去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钻就找一根5厘米左右的自攻丝对准中间位置拧进去拽出来。

也算是个办法,只是电池底部是一层薄钢片强度不一定够,另外里面还有两颗电池估计状态也好不了哪去,放弃了

网友:
不好弄啊,设计应该就是不可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就是不然你拆,坏了好再买

有道理,不让拆的东西坏了再买也不是我的性格

网友:
你太纠结了吧

网友:
也算解决了吧

网友C:
是丑了点,好用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丑了点,好用才是王道

是的 还有一铁盒子锂电没处消化正好用上

网友D:
都已经有缝隙了,再开长一些,稍用力撑一下,电池就出来了。再修复缝隙的问题。

网友:
也算解决了吧,好用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已经有缝隙了,再开长一些,稍用力撑一下,电池就出来了。再修复缝隙的问题。 ...

那不是缝隙,那一条是键盘的脚垫凹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缝隙,那一条是键盘的脚垫凹槽

那就自己开个缝隙

网友:
钻一个螺丝进去,然后拔出来

网友(2023-07-19):
这个应该设计成锂电池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