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更换过微动的鼠标的寿命问题

楼主(2023-03-11):
拆解罗技M90鼠标静音化改造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8066-1-1.html

上面这个链接是我发的,给鼠标改造滚轮和更换微动的帖子。我一共更换了两个鼠标的微动,一个是新贵的神器9号更换凯华的静音微动,一个是罗技M90改松下微动,现在两个鼠标都出现问题了,新贵直接使用中开始跟着鼠标挂掉,罗技的右键失效,左键双击。这个是我焊接问题还是鼠标直接硬件有问题,甚至是焊接时候静电搞坏了?但是也不可能是更换完差不多一个月以后才出问题。

网友A:
我的一个罗技鼠标也换了凯华的静音小方型红点微动,用了1个多月,感觉很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个罗技鼠标也换了凯华的静音小方型红点微动,用了1个多月,感觉很好,没有问题。 ...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我自己手艺问题还是我做的时候没有防静电,但是两个都是一个月左右才出问题就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怀疑是不是我自己手艺问题还是我做的时候没有防静电,但是两个都是一个月左右才出问题就想不明白 ...

可能是微动的质量问题,批次原因。反正也不贵,再换试一试呗

网友:
按键有问题的再换试试
我的几个罗技G1都换过好几次微动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可能是微动的质量问题,批次原因。反正也不贵,再换试一试呗

网友:
换按键不可能让鼠标损坏的,静电损坏就是一瞬间的事,是不是助焊剂腐蚀。

网友:
更换后这么久才坏?肯定不是静电了。
第一个可能刚好要坏了,估计跟更换没有多大关系;
第二个估计是微动质量问题,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正想要更换,提醒得好

网友:
用点低温焊锡,焊接时间尽可能短

网友:
上一个罗技G1 湾湾zip微动用了10年左右,现在在用罗技G500S的也是换的zip微动,应该也有一年了。都是办公用,不打游戏。

网友:
别怀疑自己,如果手艺不行当场就挂了,啃定是微动的锅,多换几家,换几种型号微动看看

网友:
我的罗技M505,用了7~8年后换山寨欧姆龙,3年多了没问题。不要说我用的少,同期的固态27000小时。

网友:
别买着假货了,现在的假货太多,不知道微动开关是否有假货

网友:
是不是焊太久了,把微动的壳都融了一些,导致变形

网友:
这种问题还要问啊,怀疑按键的话再换一个,看能否恢复正常

网友:
双击肯定是微动寿命问题,选择长寿命微动可以选择1.5元的华诺蓝壳白点2千万次微动或者3.5元的凯华黑曼巴8000万次微动,无论手感还是寿命都很让人满意

网友:
我用的DF20M欧姆龙 很久了,从没坏过,还是选原装系列的吧 便宜好用,

可能焊接时间过长微动内部形变,

可能是次品出场。。

网友:
正方形微动寿命很短(包括静音微动)。同长方形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