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蓝色2262en,求土狗跳线位置图

楼主(2023-03-11):
在海鲜市场逛,看到有一家在卖附件里面的蓝色板子,比一般的黑色公版看起来漂亮很多,而且主控的地方没有那么多划痕。自己玩玩还能挂出去卖掉。

可是卖家只知道以前贴的是nw920,不知道土狗跳线的位置。哪位玩过这种板子的,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板子欣赏了,问题请大神们来回答吧

网友A:
这个板子的皮很薄。经不住折腾。
土狗的话,盲猜是这个,反正是拆,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的皮很薄。经不住折腾。
土狗的话,盲猜是这个,反正是拆,可以试试。
...

谢谢。等拿到板子,试出来了,再来告诉大家。这板子真的蛮好看的。关键卖家包邮,而且主控上面没有什么磨损

网友B:
士必得的板子,稳定性很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士必得的板子,稳定性很迷,

大佬,不会吧。你这么一说,我都后悔买了

楼主:
今天贴好了4颗2v24,根本就不需要跳线。直接就可以量产了。之前买的黑色的拆机也是这样,不管是bics4还是b17a,都不需要改。这个好奇怪,似乎2262en不管这个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贴好了4颗2v24,根本就不需要跳线。直接就可以量产了。之前买的黑色的拆机也是这样,不管是bics4还是b1 ...

请问用的什么版本固件?跑圈O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的什么版本固件?跑圈OK吗?

看我发的帖子,bics4的工具。跑圈还在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贴好了4颗2v24,根本就不需要跳线。直接就可以量产了。之前买的黑色的拆机也是这样,不管是bics4还是b1 ...

目前只有海力士的颗粒需要拆土狗。其他的颗粒默认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