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美创MCH 32V6A可调电源拆机

楼主(2023-03-11):
新买了一台美创MCH 32V6A可存储数字可调电源,原本想买明纬350W的但小电流调不了,平时用的都是小电流的多,10多年前买的安泰信30V5A的电流是3位的变压器的又太笨重,才想换一台,选来选去美创的算符合我的要求,收到试机精度也还差不多,但不知道是高频变压器还是哪里有声音,待机的有输出时的声音还不一样,新机能拆还是要拆机看了一下,本来就想没有多好的一看有点失望做工差
存储常用的3.3v,5v和12v

板上还有割断和加的

引脚这么长也没割

参数说明

开关电源待机功率

老式变压器待机功率

网友:
标准的马氏皮面光

网友A:
用开关电源不好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只能说中规中矩,没有什么意外惊喜!

网友:
现在都是开关电源的,不知道纹波怎么样

网友:
家电更是如此

网友:
一般牌子的可调电源就是这样,不能期望太高,够用就行了。想精准就得上大品牌,那做工和质量确实价格也贵。

网友B:
应该不便宜啊。。。

网友:
看着也不是固态

网友:
数码管和指示LED灯珠的引脚都懒得剪,厂家太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关电源不好

恩,肯定没变压器的好,但胜在轻便

楼主:
拼多多150元,价格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便宜啊。。。

拼多多150元便宜还是贵了

网友:
电源小巧,用着方便

网友:
一般般吧,这种稳压电源太便宜了不耐用

网友:
做工一般,锡渣都没有清干净

网友:
还行吧,做工一般,价格不贵

网友:
为什么会有3.3伏不知道能不能用3伏代替。

网友:
开关电源看着就是比线性精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