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玩一下简易的电池内阻仪(LM317+555)

楼主(2023-03-11):
最近组装一些锂电,没有内阻仪实属不便,看论坛大佬们的一些文章后心痒痒也试着DIY一个,感觉还不错!
原来的原理图有点看不习惯,我重新画了一个

基本原理就是LM317输出恒流给555供电,555工作在无稳态,震荡输出脉冲方波,经隔直电容输出交流方波信号。
PCB也是参考了论坛maomaos的帖子自己蚀刻的

我自己画的PCB:

焊接完成:

后来把LM317的限流电阻换成100Ω的电位器,便于实时调节电流。
随便找了个外壳,放进去一个18650作为电源,再加一个增压模块输出调整到12v左右。

这个增压模块就是用于万用表升9v的那个很便宜:

增压模块有静态电流,所以加了个开关:

基本组装完成,把输出电流调到100ma:

用废旧电路板做了个盖子还挺好看的:

外壳接一对输出插座

测一下555的震荡频率为940hz:

正式接上开尔文夹子开始测试

短接夹子显示为零

没有小电阻啊!只有一个分流功率电阻909mΩ的测量结果为910mΩ

还是可以的,可是没有其他基准可以比较了,
再测量电池看看:
电动车拆下来的星恒鼓包王,内阻3毫欧

下面是一些18650的测量结果:

久远年代的大红袍,充电严重发热,原来内阻都接近100毫欧了

也测量两块镍氢电池

没有基准仪器比较,但感觉还可以,平民玩家够用了。

楼主:
首层上传图片有限制吗?
贴个标签,哈哈

网友:
测试夹比较专业,能够测内阻的产品仪器比较贵,自制不容易。

网友:
可以可以,完全够用了

网友:
内阻仪挺实 用的,做的挺漂 亮

网友A:
是不是“电动车拆下来的星恒鼓包王,内阻3毫欧”在你测的电池里算最好的

网友B:
用别的万能表可以吗

网友:
也做过一个,没有成功,也没有示波器,不知道哪儿有问题,最后买了一个成品……

网友C:
楼主自己蚀刻电路板,免费打板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自己蚀刻电路板,免费打板不香吗

嘉立创吗?这小东西就不浪费资源了

网友:
还是满准确的,够用了,准备复制一个

网友:
DIY内阻仪且不易,精度不好校准,前些天刚买了一个成品,还没有到货

网友:
精致!  如果外接一个数码管的毫伏表头 就更厉害了!

网友:
有空做一个

网友:
实用,要求不高的够用了。

网友:
锂电池应该充满后再测试内阻!!!

网友:
成品也就是频率上不同 加上ADC采样 屏幕输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动车拆下来的星恒鼓包王,内阻3毫欧”在你测的电池里算最好的 ...

大单体电池这个内阻就是很一般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别的万能表可以吗

只要有交流毫伏档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