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8051单片机外机晶振不起振,是不是单片机坏了

楼主(2023-03-11):
一台设备里的一个电路板,这个板子主要是RS232和网口的通讯板。不过不知为什么有那么多可调电位器。
目前串口和网口都没有响应,猜测是这个板子的问题

上面有2个芯片,都有自己的晶振。
右边的晶振用示波器测量两个引脚都有波形。
用万用表测量两个引脚电压相差0.3V左右。
供电电压已经测量了是有的。

不起振的晶振频率看不太清楚,隐隐约约是22.1184MHZ。

晶振两端电压只有0.2V多直流。

晶振拆下来用单独的电路去测试,示波器测试可以看到正常的正弦波说明晶振已经工作了。
晶振旁边的2个小电容拆下来测试大概30PF左右,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

现在只能怀疑单片机了。这种单片机内部应该有程序,坏了也没办法弄了。
现在想知道晶振没有起振是不是单片机坏了导致的

网友A:
在确保单片机供电正常且复位电路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外接一个有源晶振,输出信号接到单片机xtal2 脚 ,xtal1接地,去掉负载电容,如果单片机振荡电路有问题这样就可以间接修复~

网友:
传说中的外挂时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确保单片机供电正常且复位电路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外接一个有源晶振,输出信号接到单片机xtal2 脚 ,xtal1 ...

谢谢大神,我担心单片机芯片坏了,也许还有其它问题,不止是不振荡

设备还给客户了,今后有机会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