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9块苏宁随身WIFI求资料,用自己卡

楼主(2023-03-11):
希望能用上自己卡,目前管理页面没有切卡选项,

搜集到的资料到了替换BULID.PRO,还没找到文件。

楼主:
新的拆机图片

网友:
我买的型号是QM600

网友:
没有折腾的必要了,这玩意,有云控,那边可以直接给废掉

网友:
坛里另一个型号的好像有密码可以切卡

网友:
这个啊 我记得1分钟踢掉你的sim。只能用一分钟。解决办法是sim卡座飞线到esim的焊盘上,esim拆掉

网友:
评价里说发热 断流什么的 我的到货了还没空弄呢

网友:
现在随身 wifi 真便宜

网友:
我今天收到的也是黑色版本,没得玩了

网友:
这个版本据说是扣掉eSIM卡就都SIM卡了

网友:
“脱光”给大家看看,这货不是 晓龙410,CPU 是 ASR1803S,找不到任何资料。可玩性几乎为零

网友A:
我买的带翅膀的,可以切卡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用的410的!

网友:
我也是这款,admin8888不对,切不了卡。

网友:
研究研究吧!!!

网友:
我的收到了这是这种的,没得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带翅膀的,可以切卡的

我的也是带翅膀的  切卡不用替换文件吗?

网友:
这个应该刷不了机了 应该是2.6买的那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