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应该是测量仪器的主板,看着做工用料都不错。

楼主(2023-03-11):
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吗?

楼主:
黑色的电阻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种一看就是国内设计生产的,实际上电路设计和做工都属于中等,只是元件用料好,拆件吧

网友:
红红绿绿的好看,

网友A:
拆件吧,不然扔垃圾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件吧,不然扔垃圾桶

别介,拆点零件还能利用,有些零件还是不错的。

网友:
你拍个外部还好看一些。。看内部,,啥也看不出来。

网友:
做工真一般。。。。材料用的还行

网友:
wima电容,dale电阻都好东西

楼主:
应该是进口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