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硬盘配驱动,拼夕夕挺为用户负责,质量有问题马上退款。

楼主(2023-03-11):
     手里有几个没用的硬盘。

    拆了一个用作当小沙轮。

    以前用电脑电机带动,但是转转就停。无驱动信号。就想从网上购硬盘电机驱动。

      看着也不贵,就下单了。

     到货后马上就连接,先是用3A的12V开关电源,连接上只是微动了一下。检查了一下连接没错。

    我就找商家反映情况,商家说启动电流大点,换18650--2至3节。把照片发给他。

    这是连接的图片

这是5A的12V开关电源。

   这是更大的开关电源。换上都是微动一下。商家说接线是否有错。电源接反就烧了。电机的三跟线
   只是正反转的问题。平台看到后,就问我是否退款。我一同意,马上款就返回来了。

    网上查了一下这是用2030--3只管做的驱动

     还是买现成的省事。这是可调速的驱动,下单。

     这是介绍。

       挺快,3天就到了。连接。这就是驱动板。

      电机沙轮。

    背面仨接点。

    先用18650--试机

    把小沙轮都固定在有起

     转速挺给力的。谢谢观赏。

网友:
这驱动也不便宜啊

网友:
多试几个就知道哪个强

网友A:
这个砂轮力量可以吗?

网友:
是啊,为用户负责,就欺负商家去了,某宝就只会欺负用户!!!

网友:
拼多多一直这样,卖家很头疼,直接退款,东西都收不回来!

网友:
衣服有点问题,大小颜色等等,跟商家关于质量的问题稍微不对,拼多多检测到,直接弹出退款框,点同意直接全款退!好多这种现象了

网友:
拼多多这是为减少客服投入推出的自动检测脚本,好多人钻了这个漏洞

网友:
拼多多的人工客服现在是很难找到的

网友:
这点pdd比马云强多了

网友:
没必要买,我有个帖子就是解决硬盘停转的问题

网友B:
硬盘电机功率非常有限,估计只能磨细小的东西~

网友C:
老邢的存货也不少啊,pdd东西的质量一言难尽,但售后这方面比较倾向于买家,出现问题的时候跟淘宝比,相对容易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砂轮力量可以吗?

用2节18650测试劲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邢的存货也不少啊,pdd东西的质量一言难尽,但售后这方面比较倾向于买家,出现问题的时候跟淘宝比,相对 ...

是啊,电子垃圾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电机功率非常有限,估计只能磨细小的东西~

是啊,还没有大电转劲大。

网友D:
感觉20元有点贵了,玩的代价有点高。

网友:
能转就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20元有点贵了,玩的代价有点高。

用三个管的方案5块多就够了。

网友:
用这个驱动板驱动硬盘电机,和硬盘原配驱动相比较,力量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