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否给个意见,关于小车加装锂电副电源的选型和充电板选型的问题

楼主(2023-03-11):
(我都服了:我发贴是讨论技术问题,是讨论电源技术,不是讨论睡觉问题。2楼-13楼全部是给我怎么在办公室睡觉的改善方法,晕死了,我不需要怎么睡觉,我需要的是锂电源怎么选型怎么组装的问题,请大家不要再浪费版面了,不要再讨论怎么帮我改善睡觉的方法了,好吗?多讨论一点电源技术问题,好吗?拜托了

缘由:每天都开小车去上班,公司小,条件简陋,办公室空间窄,不能睡地板上。只能趴在桌面睡,这对于我来说,是无法入睡的。因此,我决定回车里午休。但有一个现实问题是:夏天准备到来,睡车里简直就是蒸笼。所以必须给小车加装一个锂电池组,再买一个移动空调或窗式空调,自己改装放在车里,这样就可以凉爽的休息了。

现在问题来了,我查阅论坛内的资料和网上的资料,关于锂电池的选型和充电、保护等的资料太过于分散,看得我一头雾水,没有一个系统性的介绍,掌握不到重点。

其实我就想购买一款现成的小车副电源或户外移动电源,不用自己组装 ,但现在没有一个可靠的厂家会出品质量好的产品,看评论和用户反馈,现成的成品电源都是容量虚标的,例如标称3度电的,实际用了两个月左右,实际容量变成1.5度电了,很多小厂出品的电源都虚标。

正因为如此,我对成品电源有点恐惧,几千块钱花出去了,却得到一个缩水一半的产品,怎么说心里都会感到被忽悠的样子。所以,我优先自己购买锂电电芯回来,自己分组、自己组装、自己加装成品均衡板、保护板等等,但从来没接触过锂电芯的我来说,工作量太大了,什么知识都要自己去掌握、精通,精力和时间会被耗费大几个月。

现在求助大家,能否把锂电池相关的选型、购买、分组、组装、充电、保护等等资料汇总在这里,让新人小白有个系统性的阅览,快速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少走弯路。如果大家有过购买经历,能否分享哪个厂家的电芯、成品是实打实的好产品,没有虚标的产品,价格贵点无所谓,主要是直接到手能用,少了折腾的时间(当然折腾也是一种乐趣)

下面是某产品的图片,我截图出来让大家看看,我就是想购买或自制这些副电源或户外移动电源:

我暂时统计需要问到的问题:
1、去哪里购买来源可靠的电芯?有哪些销售商可以买到?如果是大品牌的电芯最好,例如:宁德时代、比亚迪等等
2、哪个厂家出品的电源产品是可靠的、没有虚标的,可以推荐
3、外行所说的可存2度电、3度电、5度电等,要怎么组装才能达到不同的度数?
4、如何对多个电芯进行分组?按内阻、容量?
5、某宝上有可靠的均衡充电板、保护板吗?个个都说自己的好,但吃亏太多,小白们无从下手,如果没有合适,只能自己画PCB打样制作了
6、如果是成品的话,到手可用的那种,预算2000-5000元,优先性价比最高的,可否买到?如果自己组装3-5度电的,预估价格是多少?
7、....目前就想到这些,随时补充进来.....

网友A:
直接接一条220v的插板放车里不就行了吗…

网友B:
算了别整了,整个可躺的办公椅不错。

放脚的可以缩回去的,靠背可以竖起当做普通椅子。
不过真躺上去足部还是要垫点东西的。

网友C:
不可行  楼上椅子可以考虑 ……

网友D:
首选办公室休息,其次拉电源到车上(也得加空调吧),再其次品牌电动自动车48V锂电池+48V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一条220v的插板放车里不就行了吗…

你的车在停车场,你要拉几百米的电源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了别整了,整个可躺的办公椅不错。

没空间可以给你躺着,除非你把脚伸到邻桌的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行  楼上椅子可以考虑 ……

永远不考虑在办公室睡觉,绝对不行

网友:
空调启动这玩意可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选办公室休息,其次拉电源到车上(也得加空调吧),再其次品牌电动自动车48V锂电池+48V空调 ...

办公室绝对不能休息,想都不要想了。停车场是一块空地,离办公室一百米,且行人和车辆车来车往的,不安全,大家就不要叫我拉电源过去了。

讨论一下小车加装电源的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车在停车场,你要拉几百米的电源线吗?

找个离保安室或者房子近点的地方停车…之前在工地我车拖着窗机拖了两年…

网友A:
撸电源话说还不如撸个发电机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离保安室或者房子近点的地方停车…之前在工地我车拖着窗机拖了两年… ...

不现实,停车场距离有电的地方最少也有100米,中间是厂内道路,人来人往的,车来车往的,非常不安全,老板也不允许你这样做,这个方案就就要讨论了

还是讨论一下锂电池的选型和制作吧,不管去到哪里都是随车走的,方便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电源话说还不如撸个发电机划算…

发电机也不现实,车里要拖个发电机上下班,体积大不说,价格与购买锂电源差不了多少,发电机就不考虑了,我发贴的目的是讨论锂电源的问题,不是讨论帮我解决办公室无法休息的问题。

网友A:
48v机柜电池,配个逆变器再撸空调…这成本有点高啊…不过这样子是最靠谱的…咸鱼上的电池可能便宜点…

网友:
首选房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机柜电池,配个逆变器再撸空调…这成本有点高啊…不过这样子是最靠谱的…咸鱼上的电池可能便宜点… ...

48v机柜电池----是什么类型的电池?蓄电池还是锂电池?有参考图片吗?

楼主:
兄弟,房车要20多万啊,我工资才几千,我的小车才3万

网友:
首先,一般的A品市场上很难买到。18650  A品3C动力放电电池要15元/节左右,容量2200,要多少电自己算
如果是A品电池就不存在分容和内阻的问题
组装电池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BMS,这个东西好可以保你的电池用很久,如果不好的话,那就不好说了(这句好像是废话)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的,电池买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8v机柜电池----是什么类型的电池?蓄电池还是锂电池?有参考图片吗?

磷酸铁锂电池二手的,之前咸鱼1000左右吧,逆变器大概在5-700之间…不知道现在是啥价格了,对了还得再撸个充电器,就这投资就2000+了…我说的是二手的价格哈…别问我新的啥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