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1a电源调整输出电压请教

楼主(2023-03-11):
想把12v电源输出改到16v,控制芯片是CR5218。这个电源没有电压反馈,不知道怎么下手。大佬指点一下怎么改

网友:
3脚不FB么,改取样电阻

网友A:
R10和R11是上拉分压电阻,R12是下拉分压电阻,改R12可以小范围调整电压,改16V估计会带不动。

网友:
这个不能稳压呀!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的对,不过也不知道IC内部结构,你先试试改变3脚上下的电阻!

网友:
这个芯片的详细说明

再慢慢研究哦

网友B:
拿个稍微好点的改吧。。。这个改个14V差不多了,16V电容肯定要换了。。。

网友C:
还不如买一个二手的

网友:
这破烂早点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买一个二手的

做辅助电源用的,功率够了,废物利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0和R11是上拉分压电阻,R12是下拉分压电阻,改R12可以小范围调整电压,改16V估计会带不动。 ...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个稍微好点的改吧。。。这个改个14V差不多了,16V电容肯定要换了。。。

能稍微提高一点电压也行,我做辅助电源用,不需要多大功率

网友:
先给输出绕组加绕三五圈试试。电压不动再改FB脚分压电阻。

网友:
1A的改了电压也带不了啥负载,只能轻载。最好改个3A以上的,稳压管的最好改直接3.5-30v可调,用起来方便。

网友D:
加大R10 R11试试,调节范围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大R10 R11试试,调节范围不大

是的,换了个大点的电阻,现在电压14.7v。够了。稍微抬高点做辅助电源用

网友E:
这个是原边反馈,没有负载取样,负载能力很弱!电压波动较大!
不知道楼主看中他哪一点了,要改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原边反馈,没有负载取样,负载能力很弱!电压波动较大!
不知道楼主看中他哪一点了,要改他 ...

就是要个头小的,输出能有个5w就够了

网友:
改吧,就r10和r11,改16伏没问题,功率又不大,

网友:
芯片的输出电压都是固定的,调整范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