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不同万用表的电流测量问题

楼主(2023-03-11):
一个是立创万用表另外两个都是9205,测电流的时候立创万用表明显比两个9205测出来的电流小,以为表坏了用可调电源恒流100毫安的时候校对三个万用表都是正常的…这到底是啥情况?是不是万用表的电流档取样电阻不同而测出来的电流也不一样?

网友A:
对了!万用表的内阻不同,灵敏度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万用表的内阻不同,灵敏度差异!

差的也太多了…立创万用表30毫安,9205差不多100毫安了…

网友B:
电流精度差不多就行了,不用纠结那么多的

网友C:
把表串在一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精度差不多就行了,不用纠结那么多的

不纠结就是不明白而已,我到现在最好的表就是立创万用表了…基准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表串在一起看看

晚上回去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纠结就是不明白而已,我到现在最好的表就是立创万用表了…基准也没有… ...

哦哦,差的确实多了,我以为是串一起,然后差的不多呢

因为每个表,内阻不一样,单独串联进去,电流肯定不一样
都串联进去了之后,俩电流估计就差不多了

网友D:
这个电路,估计立创表不如9205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估计立创表不如9205准

就是测两串锂电池充电的转灯电流,立创万用表显示60毫安左右,9205显示120-150毫安…当时吓我一跳…还以为表坏了…开可调电源恒流100毫安一个一个的单独测都差不多…所以很奇怪这个问题…还有个9205开机就跟短路一样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差这么多,肯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测两串锂电池充电的转灯电流,立创万用表显示60毫安左右,9205显示120-150毫安…当时吓我一跳…还以 ...

两表的电流档内阻不一样,包括检流电阻和保险丝的阻值也可能不一样。

网友E:
电池没电了吧。电池没电了吧。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几个表对比电流精度,需要全部串接入同一电路中才能做对比,要不就是用恒流源来测试

网友:
表的性能不同,表的内阻不同,测量的对象不同,很对充电电路是脉冲充电,用表有真有效值的区分。

网友:
这个明显是取样电阻影响转灯电流,除非是恒流源,比较不同表的电流测量值,应该要串在一起,除非你用电阻档测得的表电流输入端口电阻相等。。。

网友:
其实转灯电流,测出来,不会有什么影响,假如能测出来的话。
因为压降大的,可能导致不能正常转灯,或者过早转灯。但是,只要转了,电流值就差不多了
这点上,数字表甚至不如指针表。

网友:
所以嘛,就用一个表,怎么测怎么认为 是准确的

网友:
感觉应该是立创万用表的电流取样电阻和保险管电阻之和比9205万用表的大的有点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没电了吧。电池没电了吧。电池没电了吧。

刚换的电池……今晚上诡异事件发生了…低电压报警了……电池是两年前撸倍量充电电池的时候带的5号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