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一对超长超细超尖的万用表表笔

楼主(2023-03-11):
多年前就看到过坛子里的大神们改造表笔,当时想能在那么小的直径打上孔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奈何当时手上没工具。只有望Bi(笔)兴叹了 。

现在手上有工具了,准备拿HP890CN的表笔练练手。
这副表笔可谓是饱经沧桑,笔尖是秃了又秃,磨了又磨……已经被蹂躏的不成样子了。
废话少说书归正文:
首先在马家用签到红包分别买了1MM、0.8MM的钻头各10支。2号绣花针一包(其实0.9MM有点细了)
第一次做这玩意儿没经验不知道用多大的合适:

电磨已就位:

剪断磨平:

比划比划打孔准备:

干……打孔中:

打孔完成:

绣花针剪掉“屁股”,抹点助焊神水怼进去准备焊接:

T12调至 380度,“呲啦”一声,一秒完成:

效果:

总结: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绣花针还可以再粗些。
先这样吧,回头有兴致了重新搞。

网友:
针长了点,冈"性会差些

网友:
这也太尖了,小心伤到自己

网友:
看着吓人。这要是不小心掉脚上

网友:
嗯 這個不錯  很棒

网友A:
要不要套个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套个热缩管

我看行 多夽几层。。。。

网友:
我自己的成品表笔,都经常扎着我自己,你这个太尖了,还锈花针……夏天到了小心哦

网友:
再弄一段热缩管套一下比较好

网友:
太长了,小心伤到自己。

网友:
我还以为都是用小台钻打的孔呢,我也去试试看,有威克士的小电磨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钢针是不是预留的太长点

网友:
关键是空不好打,首先定位就困难。

网友:
太长也不好吧

网友:
看到表笔做了环切

网友:
打孔技术不 错,真绣花针表 笔

网友:
打孔你手艺不错!

网友:
我是剥一段电线的外皮,套在表笔尖上,再插一根针进去使用,长短自由调节。

网友:
太尖了会戳到手,甚至掉脚面上,别问我咋知道的

网友:
这打孔技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