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老式笔记本电池拆解

楼主(2023-03-11):
暴力拆解的,,依然尸体了,拍个照片留念。想着改造一下能把拆下来的18650充上电,没找到方法。。。。网上买的充电板,,,可惜没有保护。

主控和保险丝

网友:
确实很老。新款都用金属带了,不用胶皮线了。有两个热敏电阻,新的缩水到一个了

网友:
新款都没有这样的可拆卸电池了,都是内置的,真操蛋。一个电脑非要做那么薄干嘛?搞得接口也大量缩水。

网友A:
三串两并,6节2200毫安时,没啥用。还要算上衰减,更加没用了……

楼主(2023-04-11):
引用 网友A:
三串两并,6节2200毫安时,没啥用。还要算上衰减,更加没用了……

两并就是4400mAh,再者这是10年前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