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9元带翅膀wifi到货,修改build.prop变砖,求起死回生方法

楼主(2023-03-11):
拆机图坛子里不少,就不再发了

进入web界面,切换sim卡,输入密码admin8888,显示成功,然后就进入无线循环重启,经坛子上友人指点,是build.prop文件里屏蔽了插卡功能,然后进行如下操作:

去掉sim卡,插上电脑usb口,提示发现新网络,通过usb口链接上了设备

adb到设备7628端口

D:\Documents\Desktop\platform-tools>adb connect 192.168.100.1:7628
* daemon not running; starting now at tcp:5037
* daemon started successfully
connected to 192.168.100.1:7628

D:\Documents\Desktop\platform-tools>adb devices
List of devices attached
0123456789ABCDEF        device
192.168.100.1:7628      device

切换为root登录
D:\Documents\Desktop\platform-tools>adb -s 192.168.100.1:7628 root
adbd is already running as root

查看应用列表,好多应用
D:\Documents\Desktop\platform-tools>adb -s 192.168.100.1:7628 shell pm list packages
package:com.qualcomm.fastdormancy
package:com.android.soundrecorder
package:com.qualcomm.timeservice
package:com.qualcomm.atfwd
package:com.android.launcher
package:com.android.defcontainer
package:com.qti.cbwidget
package:com.android.profile
package:com.android.phone
package:com.qualcomm.atuner
package:com.qualcomm.qces
package:com.android.proxyhandler
package:com.android.cellbroadcastreceiver
package:com.android.providers.calendar
package:com.qualcomm.logkit
package:com.qualcomm.gsmtuneaway
package:com.android.inputdevices
package:com.dsi.ant.server
package:org.codeaurora.ims
package:com.qualcomm.simcontacts
package:com.qualcomm.qti.networksetting
package:com.android.onetimeinitializer
package:com.qualcomm.shutdownlistner
package:com.android.providers.userdictionary
package:com.gd.mobicore.pa
package:com.android.documentsui
package:com.android.mms
package:com.android.provision
package:com.qualcomm.qualcommsettings
package:com.qualcomm.qti.phonefeature
package:com.android.pacprocessor
package:com.android.providers.media
package:com.android.lunar
package:com.android.certinstaller
package:android
package:com.android.settings
package:com.android.providers.contacts
package:com.android.protips
package:com.android.multisimsettings
package:com.mifiservice.hello
package:com.qualcomm.datamonitor
package:com.android.qrd.engineeringmode
package:com.android.systemui
package:com.qualcomm.interfacepermissions
package:com.android.keychain
package:com.android.smspush
package:com.android.packageinstaller
package:com.qualcomm.agpstestmode
package:com.android.providers.telephony
package:com.svox.pico
package:com.android.dialer
package:com.qualcomm.agent
package:com.android.location.fused
package:com.android.providers.settings
package:com.iwprivservice.hello
package:com.qualcomm.display
package:com.qualcomm.qti.loadcarrier
package:com.qualcomm.qcrilmsgtunnel
package:com.android.shell
package:com.android.providers.downloads

进入shell,查看system目录下文件,发现build.prop文件和build.prop.bakforspec文件,看起来后者是备份的文件
D:\Documents\Desktop\platform-tools>adb -s 192.168.100.1:7628 shell
root@msm8916_32_512:/ #
root@msm8916_32_512:/ # cd /system
root@msm8916_32_512:/system # ls
app
bin
build.prop
build.prop.bakforspec
etc
fonts
framework
lib
lost+found
media
priv-app
tts
usr
vendor
xbin
root@msm8916_32_512:/system # exit

下载两个文件到D盘
D:\Documents\Desktop\platform-tools>adb -s 192.168.100.1:7628 pull /system/build.prop d:\zzz
/system/build.prop: 1 file pu...0 MB/s (5684 bytes in 0.118s)

D:\Documents\Desktop\platform-tools>adb -s 192.168.100.1:7628 pull /system/build.prop.bakforspec d:\zzz
/system/build.prop.bakforspec...2 MB/s (5433 bytes in 0.023s)

比较两个文件内容,发现build.prop比build.prop.bakforspec多了以下几行内容,其他内容完全相同
========================

#
# Properties to overwrite (Default)
#

# disable "keep SIM alive" in LPM feature
persist.radio.apm_sim_not_pwdn=0

# enable restoring mode_pref when manual select network with rat
persist.radio.restore_mode_pref=1

persist.env.c.phone.matchnum=11

=======================
在电脑上将两文件备份,删除build.prop,将build.prop.bakforspec重命名为build.prop

进入shell,将system目录设置成可写

D:\Documents\Desktop\platform-tools>adb -s 192.168.100.1:7628 shell
root@msm8916_32_512:/ # mount -o remount,rw /system
root@msm8916_32_512:/ # exit

将build.prop文件上传至system目录(其实就是build.prop.bakforspec文件)

D:\Documents\Desktop\platform-tools>adb -s 192.168.100.1:7628 push d:\zzz\build.prop system/
d:\zzz\build.prop: 1 file pus...6 MB/s (5433 bytes in 0.001s)

然后重启,就变砖了,红灯一直亮,不能启动,也不能连接,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值得抢救一下呢。
===========================================================
问题找到了

注意在以上操作后,不能直接重启,还需要修改build.prop的权限,否则重启后就会变砖
继续执行以下操作
adb shell chmod 644 system/build.prop
然后重启,即可正常启动。

然而重启后仍然是换自己卡就会无限重启,没有办法了。。。

网友A:
ARDC图形操作不方便?,哪个麻烦选哪个? ,就现在这个情况,只能找别人的备份的system.img刷了,单刷该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C图形操作不方便?,哪个麻烦选哪个? ,就现在这个情况,只能找别人的备份的system.img刷了,单刷该分区 ...

没装ardc,是不是意思是说,现在只能恢复备份了,没有办法单独去修改这个文件了?

现在发现,插上电脑后,adb还是能连接上的,然后将正确的build.prop文件替换回去后,仍然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装ardc,是不是意思是说,现在只能恢复备份了,没有办法单独去修改这个文件了?

现在发现,插上电脑后 ...

安卓系统的build.prop,是不通用的,不开机也正常,你要切换SIM卡的话,直接改原来的build.prop就行了

网友:
大蝴蝶,扑棱棱的大福爹

网友B:
改一下就成砖了这么说来,还是不能用自己的卡???

网友:
还没到货呢~这到了可怎么弄啊!

网友:
这个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一下就成砖了这么说来,还是不能用自己的卡???

砖已经活了,现在在测试,等我后续

网友C:
是权限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权限有问题么

是的,但是权限改好后,机器活了,插卡仍然重启

坛子里好多人说要修改build.prop文件即可,但是却没有人说怎么修改,或者说从哪里能下载,所以估计靠自己的能力还是搞不定

网友:
随身WiFi板子uz801v3.0切卡重启不刷机解决方案

https://blog.csdn.net/qq_31539875/article/details/129394108

网友:
帮你顶一下,有高手出现的

网友:
带翅膀的,出这么多鸟语,看不懂,没看出来是个啥东西?

网友D:
9元的物件,楼主还想把它改造成航天飞机吗?得放手时且放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权限改好后,机器活了,插卡仍然重启

坛子里好多人说要修改build.prop文件即可,但是却没有人 ...

https://blog.csdn.net/qq_31539875/article/details/129394108

楼主:
引用 网友D:
9元的物件,楼主还想把它改造成航天飞机吗?得放手时且放手

花9元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造出航天飞机,否则买它干啥,而且即使改出来,也是吃灰的货,重要的是玩个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