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对于现在台式机的看法

楼主(2023-03-11):
最近朋友想配一台电脑,问我认不认识熟人,我的合作伙伴合作了十年的朋友,他经常让我给他们修键盘鼠标耳机这种,他就是配电脑的,周末带着朋友去了恒升电脑城。

还是印象中的样子,大概写一张表,上面都是各种配置单,是用什么型号的内存,硬盘,还是CPU。写好之后大概核对一下价格,搞搞价格就成交了。 花费了5000块钱呢,感觉组装电脑不带屏幕,这价格真的不便宜了。

电脑装好了,我们来取,我仔细看了下很多零部件很单薄啊,我好久没接触电脑了,每天虽然使用但是已经很久没买电脑了,最后一次应该还是08年在胖东来买的成品联想的,5000块钱包含显示器一套,当时还买了个飞利浦音响,那时候的东西质量真的好啊。可能配置不高,但是配件品质非常好。 我是怎么看出来它的不好的呢,从给配的电源线首先察觉不对了,电源线很短先不说,颜色很光滑的黑色,而且线尾那种镂空防弯折的地方很粗糙,拿在手里有塑料味道。 我是比较对电子配件 电线,插座敏感的,平时喜欢研究日本插头插座铜线,肯定一眼就看出不好了。 我说这电脑下来也伍仟了,给配的电源线咋不给配个像样的。 店员说:现在都是这样的呀,哪里不好了,都是新的呀。  我说:是新的不假,但是这外皮是回收塑料做的吧,这么轻里面有多少铜线啊,正规的起码3x0.5平方的,这个摸起来不够数啊。   软软的,里面根本没多少铜线,我的朋友是看不懂我在说啥的。 我转身看他们在卖的显示器是三星 飞利浦的,他们用的演示线就很不错,也是一头品字形插头,一头三项插头,我说:把这个给我们去掉一根给我们, 这个新的 留在你们店里用。 店员说:这个不行呀 显示器这个是屏幕里面原配的,显示器还要卖这个不能乱换呀。 我说那你给我找一根好的。 他才慢吞吞的去仓库里给我们拿出来一根,果然不一样,拿在手里就很重,虽然是一条简单的线, 这个电脑最大也就3安的电流都用不到吧,但是我还想让保险一点,我自己的电脑主机才350瓦, 用的是3X1.0平方的,好像还是品牌的叫 I-SHENG 。

然后我又看着配的机箱真的很菜啊,铁板又不是稀有金属,那么薄顺着灯光看过去都有点变形,我说这个咋这么薄啊,用手一压都能压出来大坑。没有给个好点的主机箱么? 他还是这套说辞说现在都这样。我15年前配的联想主机,那真是个结实,顶部还故意挖了个提手,那机箱是真重啊,不过想想那么厚重好像也没啥用么,放在地上一直就是放着,用处不大,但即使这样,也不想要太差的东西。  再多的我没仔细说,要不我看起来全都是缺点。  说太多两边都不高兴,朋友会觉得我都看的出这么多毛病,是不是给他配的电脑不行啊。   另外那个朋友会觉得我事儿多,多管闲事儿吧。下次不给我介绍客户了。 那就适可而止了,我也不再多说了。  这个朋友完全看不出用料好坏,抱着还挺开心的。

我看东西可能不懂配置,多高多厉害,我就爱看细节,螺丝正不正,铁螺丝还是不锈钢螺丝。铜片厚不厚,线圈是铝的还是铜的。 拿在手里重不重? 这样。 现在我买东西也总结出来了:啥都不懂的话也没事儿,就拿起来,笨重的用料不会差,很轻的很花哨的,那就别买太差劲。  买了很多日本插座,二手拆机的那种,很多都是从工厂拆下来的二手设备上拆下来的,那外观一般人是真的扔在路上都不会捡起来的,但我还花钱买,拆开之后金灿灿的,不锈钢的螺丝 真心漂亮,拿在手里真的很重,这才是好东西,只是外观看起来差了很多。  新的买的墙壁开关,拆开一看真的很薄啊,太差了。

网友:
和品牌机怎么比啊,比如戴尔电脑机箱上面能站人,我自己在用的戴尔电脑主机上站三个人都没问题

网友A:
图,那个结实啊,组装机就是机箱贵了没人买,

网友:
品牌机一般性价比不高,但质量确实是过硬的,就我这二十年经手的电脑来说,不管是七喜/联想/戴尔什么牌子的一般质量都是过硬的,只是性价比不高,自己组装的话不是简单的去电脑城让人看单配就好的,我玩组装机都是慢慢攒配件的,从主板内存cpu到机箱鼠键显示器都是自己选好特定型号的,所有参数都了然于心的,不要听电脑城的人给你说的各种话术,就认准自己要的配件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
  直接买个品牌准系统  剩下的自己弄  ……

网友:
机箱厚不一定是承载,更重要应该是放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那个结实啊,组装机就是机箱贵了没人买,

品牌机机箱是好,但是对于现在讲究轻便小巧的人来说真没啥用。再说现在电脑不加独显的功耗越来越低了,一个迷你机箱就搞定了,一般人也不会再放个巨大的塔式机箱了

网友:
电脑城是赚钱的地方,又不是福利的地方,有啥好纠结的,自己有能力就自己配呗,不懂的花点钱让别人配也没啥好说的,人家服务费不要钱啊?现在东西不贵,人工才贵啊

网友B:
那你朋友还真是倒霉,你懂的知识总得有实用意义吧,你的意义是嫌弃他的东西多不好,还是要买到好的东西,办事总得有目的,我是没看懂

网友:
攒电脑打死都不能到熟人哪里能别问为什么

网友:
电脑城啊,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亲戚吃一半,熟人大满贯

网友:
可不敢去电脑城

网友:
5000不便宜了 起码能上I5 要是显卡一般的话 能上I7 有没有被坑 要看具体配置 只凭你这段文字 看不出来

网友:
机箱厚重没用这种观点严重错误。机箱厚重不容易变形。对主板保护很好。机箱轻薄的,放着虽然不动,但是还是在慢慢的有一定小范围的形变。拉扯主板。导致显卡或内存接触不好。严重的拉断主板线路导致报废。电脑发生故障配件测试是好的装上不定时发生软故障。毛病都不好找。电脑城开支那么大。肯定是要尽量增加利润来赚钱。谈好后能做的手脚就太多了。降低各配件品质就是最好的增加利润手段。三大件价格透明利润小。有的商家甚至可以亏本卖。配件的利润就非常高了。因为价格不透明。

网友:
首先,还是学学电脑吧,至少学会看配置以及弄明白价格,一台电脑的价值,主要在CPU主板内存硬盘显示器上,机箱也有贵的,但是机箱就一外壳真没什么用,机箱就一外壳

现在的机箱,全是薄铁皮,好几千的都是薄铁皮,真的,你可以自己去电脑市场看看,想要厚实的就选工控和服务器机箱,

十年前开始,机箱就两个卖点,一是二次元配光污染最少四五百起,多说一两千,二是塔式风道电源下置式机箱,三百起,现在不太清楚有没有降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朋友还真是倒霉,你懂的知识总得有实用意义吧,你的意义是嫌弃他的东西多不好,还是要买到好的东西,办 ...

他对电脑就是个纯小白,一窍不通那种,就算是刚入门的,也会报个CPU主板什么的,

网友:
在电脑城里面组装电脑绝对是各种套路,防不胜防。

网友:
干嘛去店里,自己淘配件组装,再淘品牌二手的机箱和键盘鼠标连接线啥的不好吗?

网友:
不要找熟人买东西啊,京东买不就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