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在拼多多遇到的2个极品客服让大家开开眼!!!

楼主(2023-03-11):
本来已经买了万用宝给盒子开方孔很方便快捷。但是万用宝开始下刀的时候震动比较大不好控制。看到拼多多有角磨机改装万用宝套件感觉角磨机震动小多了。感觉下刀的时候应该是好控制一些。用卷5元加10.5元买了一套。到手后发现轴承部分卡得很紧用力捏住扭都不容易转。就发给商家问问。其实也不是很在意。自己加点润滑油用电转夹住转动一会也不是大问题。结果客服的回答让我火冒三丈。你就说这不是电转。只是反复5度摆动问题也不大我都不计较了。都懂这原理。结果他一口一个正常。把别人当傻子。还出口不逊。惹人生气。马上投诉加和只退款解决。还是觉得不爽又换一个商家买了一套。把开始录的不能转动的视频过去。告诉他发货的时候还是试一下不要发到这种不能转动的了。他的回答又让我血压升高。怎么到处都是极品。

统一回复大家:
本来以为既然大家都是混论坛的,最基本的判断应该有吧。结果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的多。既然那个部位是轴承。肯定是需要转动的。万用宝是左右5度高速摆动。就需要轴承来减少摩擦。结果很多人回复还说不转动是正常的我错了。说明很多人没有一点基本常识。以后都不来这个论坛了。

网友A:
一连两家都说是正常,那可能真是正常的

网友:
没用过这种东西,网上找了图看了下,你指的是图中圈起来的部位吗?这个地方按我的理解它是不转的,而是抖动,转的是另一个连角磨机轴的那个地方

网友:
有请 @AI小家 说两句

网友:
输入和输出轴有区别的吧?极端情况例如涡轮蜗杆......

网友A:
楼主你看一下这个视频,转的是偏心轮产生振动,前面那个地方是不转的:
https://www.ixigua.com/6942406328291688995

网友A:
所以卖家应该是对的,是你自己没理解它的工作原理,这个地方是会“动”而不是“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看一下这个视频,转的是偏心轮产生振动,前面那个地方是不转的:
https://www.ixigua.com/6942406328 ...

不转动做轴承干啥。正反2个轴承呢。不需要转动做个金属柱不是成本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卖家应该是对的,是你自己没理解它的工作原理,这个地方是会“动”而不是“转” ...

我知道他对。摆动5度不需要完全转动。但是他说话太气人了。他那句你觉得你很聪明。换你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连两家都说是正常,那可能真是正常的

你没认真看。第二家我提醒他不要发不转动的,他回答这地方本来就应该转动。。你再仔细看看第二家的回答。

网友:
会动和转动 2个概念
这个部位如果是转动的话 工作的时候 刀片在旋转?而不是我理解的往复运动?

网友:
变速比和扭力关系了解下

网友:
网络销售就这样,

网友:
第二个文字理解能力甚忧啊

网友:
表示没看懂

网友:
动是能动,有轴承不一定是能旋转一圈这样的才用轴承。轴承是用来减少来回过快摩擦的。如果不用轴承,只用轴套的话因为是摆动摩擦,一下子就会磨偏的。

网友:
网络销售就这样

网友:
装上去用一下,能不能正常用不就知道了??
再说 选择PDD和这个价格 还想咋样??
用一次就回本的东西要求不要太多了,耽搁的时间不划算呀!  也搞的自己的心态不好!

网友:
还敢去拼多多买东西的人都是极品,和客服半斤八两。品行不端的平台我连看都不看。买他们东西就是同流合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