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交流电动工具严重打火的修复的办法, makita 9523大火的完全修复!!办法.

楼主(2023-03-11):
购买主题 本主题需向作者支付 30 家元 才能浏览

网友A:
复活剂是防锈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活剂是防锈油吗

不是,这个比防锈油贵,是抗氧化剂,比wd 40 好一点,用来日常保养挺好的,
特别是高温的接触面,当然表面不处理完全靠它也是没用的.

网友B:
新的才34元啊,这个花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才34元啊,这个花30!

你用过200多的得伟没有?  不多说了.
30 多的lxx 货,不值得一用,一直磨什么感觉,难道多买几个30的挨个换?

楼主:
补充几张复制的 9523的盖子.图片,这可是diy制造
.

其实有攻丝钻头就最方便了.伞把,丝扣还是有些大,但是可以用, 9523碳刷盖子,8元一副包邮
还不知道质量如何,这个diy 的,我有信心.

楼主:
经过精雕细琢,可以做到完全没 火了.屁股终于干净了.
角磨机温度明显下降了.也没有焦糊味了.很满意,
这样其实就够了.我得伟了.还有些火星,我都懒得调了.
可以放心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过200多的得伟没有?  不多说了.
30 多的lxx 货,不值得一用,一直磨什么感觉,难道多买几个30的挨个换? ...

这次这个34的真不错,细柄的好拿,做工用料都够格,非常压手,绝对超值!看评价有的人直接就入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次这个34的真不错,细柄的好拿,做工用料都够格,非常压手,绝对超值!看评价有的人直接就入了两个! ...

你这一说,我还有些怀疑,难道,纯铜电机不要钱了.
上次不是 小电磨,9.9包邮么.我签到红包, 3.5买了一个.
质量是没什么问题,简单好用,不过发现,这次,夹头沉孔尺寸少了1mm
以前买的夹头都不能用了.

谢谢你忠恳的建议,不过我是玩工具,不是用工具,
就是修得多用的少,打黑就是为了,修着玩.

也许你推荐的角磨机确实好吧.可惜我没法尝试.
我已经有5把角磨机了,再买新的不可能了,,
也许我还是会买几个烂工具尝试练手,修国产,确实有些松垮
上次买了一个不知名的国产电扳手.确实没什么设计

都是贴牌的.大艺的.全匹配,我也是信了他的邪了,
驱动板尺寸,都一样,故障也一样.我不是瞧不起国产
我是觉得没什么好修得,白菜价了.

那电扳手,我还运用蒸煮大法,挖开胶,修好了,驱动板.
故障千篇一律,也不改进,国产货都那样,

网友:
本主题需向作者支付 30 家元 才能浏览

楼主:
使用状况:
      9523的刷握,碳刷盖子压入的碳刷,压力, 会影响,打火的状况.
      随着你的转子换向器的磨损,刷握出口,与接触面的距离就会增加.
      我发现,原来的弹簧力已经不够了,才导致火花巨大,
这就是为什么更换了 411的碳刷还是火花大,,并不是碳刷不好,而是压力不够.

我起先也怀疑是碳刷问题,我尝试将 803 的碳刷,卷进去卡住刷握的槽,用弹簧压紧,发现火花被最大程度压缩
803 的碳刷高度要比411碳刷高,同样的弹簧压力增加了.

旧的刷握,帽子也滑丝.(得不偿失,上次做的帽子导致的),

小窍门,用多股铜丝,一小段,焊接到
刷握口边上,将411碳刷压入,将铜丝卷起来盖住碳刷的弹簧盖子(盖子剪小到能塞入到孔内)
压入孔中,再将碳刷帽子扭上,压紧,这样增加了弹簧压入的距离,增大了压力,如果随着磨损
压力不够再加点铜丝,

此后,我用的都是803的碳刷,将弹簧替换它的插口,实际上 9x6 和 803的 8x6 都差不多,

火花小了后,角磨机温度也小了点(主观上),现在的角磨机都改进采用了.发条压轮,状况得到改善.

当然,贵点的碳刷,效果会好些,但是前提是压力足够,要不然依然火花巨大.

楼主:
9523刷握座.

803 碳刷

411 与 803 碳刷.比较.

楼主:
清者自清,不和有些无聊人废话,发图.
希望帮助大家,可以挽救这只,经典的老角磨机.  9523,

我发现现在的发条压轮就是占了点便宜.貌似可以用很久其实
就是改善了压力机构.

我今天,进一步买了新的刷握,证明这一点

洗剥干净,9523还是很漂亮的,大头小身体,
耐用皮实.

进一步解决他的老问题.
让你的老转子多用一段时间

我摆弄他的钱都可以买个国产转子了(才19元包邮)

都是玩.

换向器,已经磨掉 大约1mm多,按上碳刷就打火.
结论就是不是碳刷问题

一旦打火,碳刷磨损大,发热大,消耗快,恶性循环

原装的我焊接了一卷铜丝上去,也可以用,这次用新的刷握.
来进一步证明 411 碳刷没用质量问题.(这就刷握内用的是803碳刷)
说实话就刷握,尺寸已经改变了.

新刷握,  是 411 的尺寸,比 803大,

好,安装新刷握,发现尺寸大了 0.2mm 磨了一点,
安上去,就下不来了.(国产的就是这样,匹配尺寸总是有些出入.)

新碳刷握,质量就那样,主要是帽子能上紧,没什么优势.
装上去,拆不下来了,姑且就拿它做试验

将碳刷弹簧后面的压片减小,可以压入刷握的洞内
用一卷合适的铜丝堵住他,这样增加了.压入距离,
再上碳刷(刷握)帽子,这样压力就增大了,补偿了
转子换向器消耗的1mm距离的压力,

不能发视频可惜了,
如果不这么改,那打(大)火滔天,

改后,火花就没了.

如果诸位看官发现火大,的情况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是发条弹簧样式的.可以开机,用改锥压一下
如果火小了.说明转子磨损了,压力不够. 需要增加
发条弹簧压力,安装发条的时候,多卷一圈卡住.
当然,换转子是王道.但是如果新转子这样,就是弹簧压力不够了.

楼主:
多说一句,我自己做的那个帽子,高温下,底部都容易融化,
所以,用热熔胶更加不可取,当心融化后掉进孔中,卡住碳刷
火就更大了.这只角磨机到我手就这样,一个刷握,用热熔胶堵住.
结果还是火大.

9523这种刷握的模式,之所以淘汰就是转子后期,容易由于
磨损而打火,现在都是发条弹簧压紧方式.但是还是会出现
时间长了,弹簧松弛的情况,这时候就将弹簧卷一圈,按上,
(当然换了转子还得卷回来,尝试一下吧)

那个用户不想,转子多用些时候,一旦火大,压力不够.
大家每次使用都观察一下,减少转子的高温磨损.

5毛钱的碳刷,和 15元的碳刷,肯定是有区别的但是
起码现在证明,压力不够,原装只是打火会小一点,
但是绝对不是说便宜的碳刷,就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次这个34的真不错,细柄的好拿,做工用料都够格,非常压手,绝对超值!看评价有的人直接就入了两个! ...

我修,803 和ga4031 都是买的国产转子替换的,,
感觉还行,能用, 这说明转子这东西本身便宜了.
我不是干活使用角磨机所以没法pk 国产好还是进口的好.

只是用两个 得伟的 8100s 和 803 角磨机做一把刀做比较,
发现,也没什么区别, 起码转子是一样的用,

803 的转子才 24元包邮,  ga4031 才 28元,
没想到,越小巧还越贵,都是半根野菜的.产品,
还印刷的是带捆绑线的,结果ga4031 发来没有捆绑线.

凑活用,没问题.太便宜了.

国产威武啊,真正白菜价.只要是有点口碑的角磨机
那白菜活杠杠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