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坛友一起折腾小狗吸尘器D53X系列电池包

楼主(2023-03-11):
这个电池包我俩断断续续折腾了有一个月,基本上是我动嘴,坛友动手。
那是1月29日了,收到坛友的问候:说有一个电池板,CHG-和M+能充电二秒,然后就没充电电流了。
想着不就是3S或4S的锂电池保护板吗,不会太复杂。结果是这样的

是个6串的电池包,只能是试试—。第二天发来了细节图。

是两种板子。
其中一种如下:

简单跑了一个电路板,放电应该是这样的:

充电应该是下图:

充电回路如图中黄线:充电受Q8(NMOS)控制,Q8又受Q24控制。
单片机控制Q24(过孔在U1下),U1同时采集每个单体电池的电压。

直到2月5日,跑完了充放电部分的电路:

可见充放电是受单片机MCU控制的,放电有两个回路,充电是另外使用MOS管控制的。

放电1的电流采样电阻是R42,电阻小,电流大;放电2的电流采样电阻是R29,放电电流比放电1的电流小;充电电流的采样电阻是R28,三个电流采样电阻中阻值最大,电流最小。
U2是3.3V稳压管,3脚输出3.3V,供单片使用,并通过VCC引脚向外供电。

MCU的1脚通过电阻连接到接口的SIG端,应该是充放电(或其它)功能的控制。
于是在SIG端接一个可调电位器,试试什么状态下有什么功能:

在坛友测试充电两秒就停止。过程中,完成了电路功能块的梳理

坛友要求抄图,抄

又发来了按键板的图:

有集成块啊。
16日这天是一个关键的时刻,神通广大的坛友又搞来了设备的接口、按键连接情况,还有视频:

确定了是SIG端通过10K电阻下拉就可以。

到17日了,坛友给出总结:

应该SlG接10K电阻到GND就行了,充电控制是单片机,估计1A以下电流。超过可能会保护,
一开始能充二秒钟,就是电流2.5A多。可以单片机控制了,老怀凝没接对,在这里可能走了弯路。

这个板上的电路我是这样分析的:

按键按一下后,sig得到一个开机信号,电池板vcc输出,U1工作,D4点亮。
这时,sig应该输出数字信号(低电平有效),控制按键板上的q1,U1的7脚收到数字信号(高电平有效),控制相应的电量灯点亮。

双分析充电控制回路中的6脚集成块,充电应该是不用按键的。

坛友测试:不接任何元件都能充,充电电流不能大,2A拒充,二秒就保护了。
充电可以了,M端放电不行。
按下输出只有1秒。然后归0
按下按键为什么不能输出?
是不是要带载?
坛友接了47欧的电阻,依然输出两秒。
我又出了一个馊主意:电池总电压在24V以下时,敢不敢直接挂一个t12试试?

有输出了,二个电阻加一个t12并联,完美。就是要重载才输出。

2月20日
发现几个问题:
带载输出电压M+M-只能输出16V多,同时测MBR-有近23V输出,这跟带载和容量没关系了。
坛友接上T12电路,T12控制板滋滋叫,且头子烧红,不受控制,换一个24V电源,T12就正常。
问:是Q9挂了吗?

我说那就使用MBR放电吧。
测试过:M+M-必须接负载,不然的话MBR-接什么都不输出,M-和MBR-的电压差5V多。

计算了一下:

功率用了三种不同的算法。结果是不一样的。但是5个水泥电阻的是纯电阻,只能说明输出可能不是纯直流电,可能是脉冲。

一度怀疑Q6有问题:

忽然有一个想法。在原有的电路上面直接并联m和mbr输出试试。
具体就是M-和MBR-短路,作为电池包输出负极。电池包输尘正仍然是M+。其实这个想法主要是想解决M输出带t12时不能控制的问题。可以用t12作负载测试。

结果:带载一直有输出了,但是只带T12不行,因为热了就负载轻了,空载就不输出了。
坛友提出欺骗MCU,我给出下图。让MCU以为有3.5A的一个负载吧。

2月24日,完成了这个板子的折腾。
在此这个整理。
楼下简单分析一下这个板子的电路功能。不喜直接右上角点X

要往下看的,下面最左边(收藏)和最右边(点赞)点一下哦

楼主:
保护板整体功能:
U1MCUU23.3V稳压,给MCU供电并向外供电。
电池的分压阻容为MCU计算电量提供基准。
Q7完成对板外的3.3V供电控制,
Q4Q6Q9控制着主(M)电源输出,R42为输出电流采样;
Q25控制着从(MBR)电源输出,R29为输出电流采样;
Q24Q8Q1充电的控制,R28为充电电流采样。
先给出整体电路图:
电路分析如下:未做过全面测试,只对已知的功能进行分析,如有不当,欢迎批评指正。
主控采用单片机STM8L051F3,完成电池检测、发热管理开关机控制、充放电控制
一、电池检测
MCU1217脚对6串电池电压进行采样,设单节电池为4.2V充满、3.0V为过放保护,下表可见:
分压后大约(猜想)在2V3V之间,从而进一步判断电量,实时电量由MCU1脚通过SIG接口向外传送。
当低于或高于某个域值可启动放电或充电保护。
二、充放电管理
1、充电Q1完成充电器插入检测
当有充电器插入时,Q15脚被接低,6脚输出低电平,通知MCU有充电器插入。
MCU5脚输出低电平,控制Q24导通,进而Q8导通,充电器对6串电池时行充电。充电电流的大小由R280.1欧姆)进行采样。
对于Q4,猜测是PNPNPN两个三极管封装在一起的:
当未插入充电器时。Q4-2导通,Q4-1截止,MCU6脚得到高电平;
当有充电器插入时,Q4-2截止,Q4-1导通,MCU6脚得到低电平。这里感觉不用Q4,使用R6D8也能完成相应的功能。
2、放电:分两路进行放电MMBR
IMBR放电:
MCU3脚输出高电平,使Q25导通,完成MBR端的放电控制。放电电流的大小由R2920毫欧)进行采样。
IIM放电
MCU9脚输出高电平时,Q4导通,Q62脚为低电平,其6脚输出高电平,5脚也为高电平,这时,其34脚为高阻状态,高频率开关二极管D9导通,高电平加到Q9G极,Q9导通,M端可以放电;
MCU9脚输出低电平电平时,Q4截止,Q62脚为高电平,其6脚输出低电平,5脚也为低电平,这时,其34脚为低阻状态,D9截止,Q9导通,M端不可以放电。
对于Q6,猜测是两个PNP封装的三极管:(下面这个图有一点错误)
Q6D9共同完成了Q9的加速关闭。Q6-2ce结导通时,能加速Q9gs结电容的电荷释放,比单独使用电阻(R36)速度要快,所以M放电在调整脉冲状态下,快速关断是很有必要的。
IIIM回路上的负载的刹车
MCU2脚输出高电平时,Q3导通,进而使用Q5导通,完成M外回路储能元件上的电荷释放。
三、其它功能
13.3V电源
B+经过D4R66限流,输入到3.3V稳压集成块U2,其输出的3.3VMCU及外部设备供电。
对外设的供电受控于Q7,当MCU18脚为低电平时,才能对外设供电。
2、开机(放电)
MCU1脚进行开机检测,平时为高电平,当接口的SIG接地或通过小电阻接地时,MCU1脚为低电平,
此时,完成相应功能,如通过接口VCC端对外供电、判断电池温度、传输电量数据、放电输出等。
3、温度保护
当开机后,MCU18脚为低电平,温度电阻RTR33.3V进行分压,RT的变化会引起分压值的变化,MCU8脚对此会压值采样,判断当前电池温度。
4、电量数据输出
MCU对电池电量的管理中,电量信息由MCU1脚复用输出,由按键板上的相应元件完成电量的指示。
四、未装元件的功能
对电池过放,或电池充满后电压在回落,需要小电流激活或浮充,这时就要用到小电流充电。
MCU19脚充电信号到达Q25脚,控制Q216脚导通。充电电流通过R84R71限流,对6串电池进行小电流充电,其等效电路如下:
平时,MCU19脚输出高电平,Q2-2截止,Q10截止,Q2-1截止,不能进行小电流充电;
MCU19脚输出低电平时,Q2-2导通,Q10导通,Q2-1导通,可以进行小电流充电。
谢谢观赏!!
祝坛友们周末快乐!!

网友A:
远程遥控,现场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程遥控,现场直播

就数你快,幸亏我占楼了

网友:
再次准备恭喜楼主加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数你快,幸亏我占楼了

带单片机的都不好搞,楼主你这个是大工程,慢慢来

网友:
虽然不懂,用料挺足

网友:
这个真多电池

网友:
jf手段老辣,就这么个遥控维修法,那位坛友得请两顿海鲜烧烤

网友:
竟然是线上维修啊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电池,但是没有吸尘器,不会玩一直放着,电路板太复杂,您这能神精了

网友:
这也太恐怖了,一个吸尘器居然这么复杂,好在,楼主发贴吸精了。

网友:
手里有个用镉镍电池的无线吸尘器,4.8v的电池组已失效,想换锂电池找不到合适的方案,纠结,,,

网友:
楼主真牛,有时间可以看看我的帖子,5串充电器单片机控制,直接量没有输出,不知道怎么诱骗

网友:
这电路板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厉害,我也有个电动车电池包,松下芯的,一年多就突然出现时不时断电和充不进。

网友:
pcb做工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