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 1A电源和12V2A电源 sot23-6的电源芯片63A37

楼主(2023-03-11):
两个电源,也便宜,

以后改ATX电源,用大一点的,

这两种比较相似,用的是6脚芯片和外置三极管,

楼主:
大的电源用LXP   31这样的6脚芯片

如果是2263之类的,应该可以做很大功率

网友:
这两个电源功率都不大。。。

网友:
第二个做工貌似好点

网友:
都没偷工减料,都挺好的

楼主:
后级是431光耦,一般可以改恒流

网友:
这两个做工都不错,功率应该足且余量。

网友:
看着用料都不错的

网友:
这电源板子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A:
比较喜欢这种6脚芯片+场效应管的电源,一般情况达到2A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喜欢这种6脚芯片+场效应管的电源,一般情况达到2A都没问题。

非常对。。。

带光耦,431的。

感觉是拆机的,或者是什么剪线的,很便宜。。。

楼主:
测试了下,还是很满意的

小的能达到1.4A

大的能达到2.5A

网友:
做工都相当不错

网友B:
看着不错,功率估计是足足的,“”虚标“”的保守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功率估计是足足的,“”虚标“”的保守了些

舍得用OB2263芯片。板子上,还有个类似次级恒流的芯片空位。。。。

网友:
2A的那个建议把次级整流管换成TO-220封装的,可以长期稳定2A输出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是全民鲁小电磨的电源

网友:
两个小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