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树莓派无线迷你键盘

楼主(2023-03-11):
普通干电池版的,打算加背光。拆开发现按键不透光,还是老实用1.2v充电电池吧

网友A:
这个不错,如果真能能透明,那太炫了

网友B:
擦,锅仔片的,手感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锅仔片的,手感怎么样?

跟电视遥控器差不多

网友C:
这种键盘,能练成盲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如果真能能透明,那太炫了

有背光版的,可以透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键盘,能练成盲打吗

按键太小了, 躺床上玩不错

网友:
键盘看着做工挺扎实

网友:
打字只能用两根手指

网友:
应该是橡胶粒的按键,以前MOTO有款就是橡胶透光的

网友D:
按的次数多了,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这种键盘是否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的次数多了,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这种键盘是否耐操?

白菜价,坏了直接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键盘,能练成盲打吗

2个手指用久了也可以,以前在技校见过诺基亚E63拼音打字很快。F5按键适合MineCraft和MineTest快速视角切换,命令方块调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