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40W-P 这玩意有没有会玩的?

楼主(2023-03-11):
好像是fhhb时代的产物,双频千兆,5G好像有功放,目前的问题无法修改WiFi密码,似乎需要超密,通用的那个试了不行telecomadmin密码:   nE7jA%5m试了不行,网速测试还可以,几乎跑满了。

楼主:
靠,自己没注意看,原来在高级那里此贴终结。。等下看下论坛有没有人拆机,没有的话就拆个看看。被这界面忽悠了

网友A:
那是FTTB...

裸了看看,说不定可以刷鸡呢...

网友B:
此款机器为中国电信的定制机器。
硬件配置和 瑞斯达康的 MSG1500 X.00高度相似。不过wifi芯片没有 PA和LNA

恩山有拆机,刷机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款机器为中国电信的定制机器。
硬件配置和 瑞斯达康的 MSG1500 X.00高度相似。不过wifi芯片没有 PA和LNA
...

有嘛,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FTTB...

裸了看看,说不定可以刷鸡呢...

哈哈是,说错了,不过ftth的路由器少数也有这个功能,我还有个友华的wr350里面就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款机器为中国电信的定制机器。
硬件配置和 瑞斯达康的 MSG1500 X.00高度相似。不过wifi芯片没有 PA和LNA
...

恩山搜不到这个,A-040W-P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山搜不到这个,A-040W-P

恩山是诺基亚贝尔A-040W-Q 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FTTB...

裸了看看,说不定可以刷鸡呢...

拆了,cup和闪存都不友好,至少我是没能力刷机。。

网友C:
可以用编程器刷爱快q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了,cup和闪存都不友好,至少我是没能力刷机。。

假货宝上有收费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编程器刷爱快q80

只有CH341A。。贵的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货宝上有收费服务...

不值钱的,这个一个才4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CH341A。。贵的买不起。

要809H编程器,也可以咸鱼买刷好数据的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809H编程器,也可以咸鱼买刷好数据的闪存

不用了,我发现官方固件还可以,原生支持kvr漫游,明天有空开贴细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了,我发现官方固件还可以,原生支持kvr漫游,明天有空开贴细说。

原生支持漫游还不错,可以多买几个做覆盖

楼主:
看到固件下面有kvr三个漫游选项以为很吊,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玩意好像有bug,也有可能是我不会设置,我每次设置好,断电重启总是自己开双频合一,草了,别的都能改,就这个改不了,看来只能单个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生支持漫游还不错,可以多买几个做覆盖

我有三个,但是下午试了下有bug的感觉,断电重启老是自动开双频合一,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问题。

楼主:
我这样设置没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固件下面有kvr三个漫游选项以为很吊,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玩意好像有bug,也有可能是我不会 ...

这是电信Elink组网,只是能自动同步WIFI名称和密码而已,我光猫是华为8145X6,120元买了个华为电信版WIFI6路由,发现只是同步名称密码而已,切换断网,原价出了,转而买了华为K662C,mesh成功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