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家里整理不要的东西找到以前我爸的手表

楼主(2023-03-11):
家里整理不要的东西找到以前我爸的手表,看到京东这个品牌的手表还挺贵的。

可惜我不会修~

网友A:
这个是石英表,目测秒针变形了。大概率是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石英表,目测秒针变形了。大概率是电池没电了。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可能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是雷达牌的吧

网友:
这是雷达表,我家里还有一块老梅花表,也坏了。

网友:
电子表,差点了

网友:
电子的,不会很贵的吧

网友:
这秒针还是个歪脖子

网友:
仿表的,看看机芯

网友:
瑞士雷达表,但是这个看起来不太象真的。

网友:
秒针还弯了

网友:
这种表根本不会坏,大多数都是电池没电了,以前捡来的各种电子手表,没有这种小电池,拿个5号电池连上线,搭在电池触点上也能走,就是试试而已,用肯定是没法用的

网友:
雷达表,真的很贵,换个电池试试,不行就换个电子机芯

网友:
一万多的雷达表绝对不可能长这样

网友:
RADO不都是雷达的牌子,也有仿造的。

网友B:
这表秒针 很是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秒针 很是奇葩

玻璃没有了,撞歪的

网友:
雷达表,目测是仿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