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看热闹费钱不要看,国产妙有3寸角磨机,拆解,改装,调速,降噪,耗材,爆震窍门

楼主(2023-03-11):
购买主题 已有 7 人购买  本主题需向作者支付 30 家元 才能浏览

网友A:
最坑的是耗材,这是学习了以前的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坑的是耗材,这是学习了以前的打印机

是啊,一张那么点小,能切什么,转速那么快,
也不适合装 4寸的盘,不是因为不能装,是转速太快,危险,
要当磨机还得装个调速器,

网友:
有刷电机,简单可靠,没有控制电路(除了电池的)不容易坏。

改成装普通切割片的

网友:
这东西比电钻简单多了

网友:
现在的山寨厂家也真敢要价。

楼主:
这东西顶多30元大批量成本,我买40元,差不多了,感觉还行,
各位看官要买,最好裸机,这东西启动电流还是挺大的.
官方电池肯定一会就没电了.  转速太高.标称 18000转了.
不适合接大片太危险.
别作死接大的锯片,小齿锯片还行,

网友:
这种小角磨面,品牌好象只有博世的小钢侠,国内的大有、威克士等好象也都没出,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当小电磨机用可以,想做角磨机的活儿不行,力气太小,儿童玩具级别的

网友:
物有所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小电磨机用可以,想做角磨机的活儿不行,力气太小,儿童玩具级别的

玩具你可说过了.
18000转啊,安全性限制了.其只能使用 3寸.角磨片.
获得同等的线速度.技术安规要求任何角磨机的砂轮片的外径线速度不超过85M/S
一般 700w 的有 6000转左右,这个775电机转速超过18000转,所以上大磨片
是异常危险的.如果安装4寸角磨片,线速度肯定是一倍.这足够危险了.

通过计算.轴上的杠杆力,三寸的线速度.还是可以达到 4寸 角磨机角磨片的力度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东西顶多30元大批量成本,我买40元,差不多了,感觉还行,
各位看官要买,最好裸机,这东西启动电流还是挺大的. ...

电机背面帮忙拍个照片看看老兄,就是电机铭牌,参数

网友:
除了电机没啥了

网友:
这结构也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背面帮忙拍个照片看看老兄,就是电机铭牌,参数

就那个标签,

这种机器,就是同一个模具厂做的,然后贴标签,

楼主:
不必怀疑,都是这样的,
无刷的多一个三个管的,驱动板,
价格在哪里,用得不多的场合合适,
带调速器的版本肯定价格会高不少,

网友D:
有轴承,挺好的,这电池能有300瓦?

网友:
感觉就一电机,也太暴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轴承,挺好的,这电池能有300瓦?

看你用什么电池了. 测试了一下, 10A 才能真正可用 ,最少哦 120w
15c 的电池,估计可以达到250w 以上,还要看你的12v 的电池包,充电板,放电
最大电流, 一般 15c的可以到20a以上,用摩托车蓄电池,无力 7a完全没用,
他既然说 有350w 基本上 12v 可以支持 25a 的电流,再高恐怕会烧了.
动力电池到300w 很正常,

775电机150W 扭力3.4KG 不要问为什么有的775都288W  这问题一解释起码半个小时
额定电压:DC12V -24V 空载电流:1.05A (电流的大小充分体现了扎实的做工)
775低速空载转速:12V 3000 - 24V 6000转  775高速空载转速:12V 6000- 24V 12000转

较劲没意义,有些事情自己去算一下,就知道为啥标18000转,达到了.就有 350w
775电机就是这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