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i2246en测试架的跳线问题

楼主(2023-03-11):
买了个2246en测试架板子,但是标注的土狗位置好像不太对,而且也不知道电压跳线是哪个,有高手知道吗,麻烦标注下,谢谢!

网友:
toggle是电阻位置,不是那两个孔,电压跳线是三极管飞线

网友:
土狗是那个没错,自己焊两根针加个跳线帽就行。电压跳线不清楚

网友A:
这个电阻才是直接短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才是直接短接就行。

我是直接买了四个。

网友B:
土狗跳线jp9,自己焊2根针上去方便使用。

默认3.3v,1.8v把L3移到L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土狗跳线jp9,自己焊2根针上去方便使用。

默认3.3v,1.8v把L3移到L4

感谢分享,非常需要。

网友C:
买了相同的板子,到手看到那toggle焊点暂时搁置了。

网友:
DIY高手,向你学习了

网友(2023-04-20):
引用 网友C:
买了相同的板子,到手看到那toggle焊点暂时搁置了。

能拍一下电压跳线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土狗跳线jp9,自己焊2根针上去方便使用。

默认3.3v,1.8v把L3移到L4

大佬,这个测试架有r46吗?

网友:
我就服有些小丑,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佬,这个测试架有r46吗?

有的,鲁迅先生,参考3楼的板子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鲁迅先生,参考3楼的板子丝印

HAHAHA,楼上回复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