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软路由到黑群晖到all in boom的发展过程

楼主(2023-03-11):
完了小主机好几年了,给大家看看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进入深坑哈。

最开始是买的星际蜗牛板子搞了一套软路由玩,论坛里发过帖子。
玩了一阵子软路由和黑裙后,不过瘾,出掉主板买了一块i3-5010u的板子组了一套以NAS为主的机器

专门为这块板子配的机箱,空间足够大,能装下两块3.5硬盘,用的DC电源带的,用了快一年了,很稳定。

但是人一闲就想折腾,觉得玩PVE虚拟化更有意思,想着弄一套性能更强的主板玩玩

选来选去,本来想弄G4600,在研究过程中,接触到性能更好的魔改CPU和主板,
就从网上淘了一块qnct cpu和华硕b250的板子和内存,花了600多块

又专门买了机箱电源和散热器,机箱电源加起来才120多块钱,250w足够用了

带了之前的两块硬盘
组装好了,网也得升级一下,板子支持pcie,就弄了一块2.5G网卡插上给nas系统用,
目前经费有限,2.5g交换机很贵,暂时没换,先凑活用。

系统装的是PVE虚拟化,还是很方便的,可以随时虚拟多个主机,
也能虚拟NAS系统,用上硬件直通,还是爽歪歪的

全套系统闲时功率30瓦左右,满载 50瓦,还能接受,更高的性能耗电是没办法的事情。

说一下,之前的5010u主要就是做黑裙用,这次改成pve虚拟化后,原来的是黑裙6.x系统物理机,改成虚拟的7.x系统,
一个是跨版本升级,一个是物理机转虚拟机,网上也没有详细教程,两块硬盘也塞满了东西,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备份数据,
只能硬着头皮直接上,大不了小姐姐啥的不要了,但是还是提前备份了原来黑裙系统里的软件数据,例如笔记本数据、系统配置什么的。

研究了一下,现在pve把pcie直通给了黑裙,理论上插上硬盘等于直接给到了黑裙,网上说6.x系统的硬盘可以直接插到7.x系统上用
我就把硬盘直接接好开机,进入黑裙后,系统直接提示可以转化

在硬盘管理上直接点击在线重组,硬盘数据就回来了,一点惊吓都没有,最后把配置啥的恢复一下就好了。

在一切都搞定,稳定了几天后,一切又索然无味了

补充内容 (2024-12-10 23:48):
目前为止运行良好,就是功耗太高,一天1度电,据说换成dc-atx会降功耗,有机会试试

网友:
折腾无极限,搞个i7的玩玩

网友A:
矿机/魔改U/ES U,在对稳定性要求不高,且极致追求性价比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绝不能用来存放重要数据。玩all in one推荐使用正式版xeon或者epyc平台配ECC内存,因为平台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否则还是路由/NAS/服务器分开搞

网友:
这种u不适合长期使用

网友B:
总体来讲,功率还是偏大,特别是待机功率偏大

网友C:
十年前前很想弄一个,十年后连块硬盘都不想买了,那些以前认为很重要的数据,现在看一文不值了,没需求也没动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体来讲,功率还是偏大,特别是待机功率偏大

为了随时可以上虚拟机调试东西,还是得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机/魔改U/ES U,在对稳定性要求不高,且极致追求性价比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绝不能用来存放重要数据。玩all ...

自从这次移植硬盘就了解了,只要硬盘不坏,系统坏了随时都能插到别的黑裙上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从这次移植硬盘就了解了,只要硬盘不坏,系统坏了随时都能插到别的黑裙上使用 ...

无论什么平台出现问题,都有丢数据的风险,腊鸡平台出问题的概率更高,辣鸡电源带走硬盘的案例也比比皆是

网友D:
其实蜗牛安安心心做nas,另外折腾路由器不也挺好,all in boom,且不说boom不boom,以后要换就要全套换,成本高,而且相信我,你再折腾段时间还是会一样样分开玩。
比如软路由我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还是回到硬路由,1000的软路由也就能打打400多硬路由,这还没提咸鱼上100多200就搞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其实和cpu和gpu差别差不多,路由器soc有各种硬件加速,软路由全靠cpu,有些东西并不是性能能弥补的,而下载,docker什么,对于已经有nas的人来说根本不需要路由器承担,只要出海,无广告什么就行了,所以其实对路由器要求并没那么高

网友:
老 机器丢数据的风险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蜗牛安安心心做nas,另外折腾路由器不也挺好,all in boom,且不说boom不boom,以后要换就要全套换,成 ...

我已经从软回到硬了,也许折腾完会回归原始

网友:
黑裙搞了一阵,因为不下载   最后还是台式机方便 不搞了。

网友:
喜欢折腾那是兴趣催使的,不喜欢折腾那就更没劲了!

网友:
我的黑群也是偶尔开机备份一下手机照片。

网友:
DIY人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年前前很想弄一个,十年后连块硬盘都不想买了,那些以前认为很重要的数据,现在看一文不值了,没需求也没 ...

时间才会告诉我们正确的答案,很多当时觉得很重要的资料,现在看,也就那样吧。

网友:
这个24小时不关机,一个月下来还是费不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