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德国电波表玩不转

楼主(2023-03-11):
跟我的收音机一起带来的德国电波表,这个表是新的,个人觉得不会有故障,但是用模拟软件也没调整成功,说明书用翻译软件看了一下,翻译的也不是很好,功能没整明白,玩不转呀,有懂这个朋友指点一二吗?谢谢!

网友A:
看看有没有跳线改接收电波

网友B:
电波频率不相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波频率不相同吧!

肯定的,德国和中国不一样,原来有一些用软件可以欺骗它调时,这个不会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跳线改接收电波

我觉得不应该是跳线设置,英文和德文说明书翻译过来不太理解,明我把英文说明发上来。

网友C:
手机或者平板下载个授波模拟器,模拟一下电波信号

网友D:
只能用手机模拟器了,选dcf77

网友:
看一看是不是可以接收6局的电波?

网友E:
接收一次电波是自己咔咔咔跑的特别快么
还是一点一点的自己对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或者平板下载个授波模拟器,模拟一下电波信号

用了楼下那个模拟软件,也没成功,主要还是功能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用手机模拟器了,选dcf77

以前用这个软件调过一个德国电波表,就成功了,这次没成功,我估计还是功能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收一次电波是自己咔咔咔跑的特别快么
还是一点一点的自己对时

我原来成功的那个电波表是先把所有指针归到12点位置,然后用软件调,估计也就一、两分钟的时间秒针就开始快速旋转,然后分针和时针也跟着转到准确的位置就停了。
这个表说什么也没搞定,因为只有右下角有一个按钮,所有操作都是通过它来完成,我感觉还是功能没选对。

网友F:
欧洲波这里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欧洲波这里收不到

我知道咱们这里收不到,但是上面朋友说的那个软件应该可以用,但是我也没有成功,估计是功能没弄明白。

网友G:
有机会带去德国试试

网友H:
是收不到电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机会带去德国试试

但是我看说明书说可以调时区(通过翻译软件理解),不知道什么意思,主要是翻译的也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收不到电波

是的,咱们收不到德国那边的电波。

网友I:
好麻烦,50包邮解君愁

看这个英文说明需要用DCF77,使用长波77.5Khz的,所有操作都使用那一个按钮,好像可以测试,测试模式下,如果正确秒针就跳到12上,如果接收不到就跳到6上,进入方法好像是短按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麻烦,50包邮解君愁

看这个英文说明需要用DCF77,使用长波77.5Khz的,所有操作都使用那一个按钮 ...

谢谢回复!我大体上理解的意思也是你说的这样,测试时如果指针到6点位置,说明没有收到信号,然后继续按住那个按钮的话,它就到12点位置,这个是不是就到了它强制收波的功能了?也就是说用手机软件就可以调它的时间了?可是我从来没有成功过,后面说的调整时区功能我也没有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