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大家玩车买的哪款obd?

楼主(2023-03-11):
大家玩车买的哪款obd?蓝牙连接手机可以升级数据的

网友:
升级数据?你是想改数据吧,普通OBD只能查看数据,想修改得专车专用的

网友A:
之前买了个蓝牙的那种蓝色透明壳那种,就连过两三次看了下数据就吃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了个蓝牙的那种蓝色透明壳那种,就连过两三次看了下数据就吃灰了 ...

我买了个OBD,蓝壳子的,蓝牙的,
没有成功连接过。
好像和我的车子不配。

网友:
一般的只能查看故障码和清除故障码(注意不是清除故障哦),只是去修理前自己有个初步的了解,避免被修理厂用大刀砍,小故障也可以按提示自己试着修修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OBD,蓝壳子的,蓝牙的,
没有成功连接过。
好像和我的车子不配。 ...

两个蓝壳子都不能用,买了黑壳子的,有点用处

网友:
几年前,车子亮灯了,买了个蓝壳子的,一查是后氧传感器,自己换好了以后,就吃灰到现在。都忘记怎么操作怎么连了。

网友:
我是大众车,刷隐藏改参数清故障用5053线,OBDII转USB,电脑用vcds软件改。

网友:
我买的OM123是124元,平时查看一下节气门开度数据,看看车子有没有故障,5年了车子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我买的是ELM327黑壳子的,10几元一个配合车况检测大师看看故障码。

网友:
十几元的elm327只能简单看看,没法读取can总线信息
五六十元买个开源的canable usb转can的分析仪性价比很高,可以根据dbc文件解析车的can总线信息。油门方向盘角度门锁什么各种信息,听说有些新能源车能用这个读取到电池单体电压,但需要上位机软件,当然要是有本事自己破解出协议什么数据都能读到

网友:
普通读个通用的码用几块十几块的那种蓝牙的就行,要是读写厂家数据的话需要车型特质的,有的几十块有的几千上万。

网友D(2023-05-24):
引用 网友C:
两个蓝壳子都不能用,买了黑壳子的,有点用处

发个图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发个图看看吧?

ELM327蓝壳子黑壳子有光盘送的都连不上找不到了,这种ZUS的官网说是免费送的买来可以用,车况检测大师和ZUS都可以用,缴费可以功能全开。

网友:
大众车系,买的5053自己扫描检查故障,已经成功避免了多次被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LM327蓝壳子黑壳子有光盘送的都连不上找不到了,这种ZUS的官网说是免费送的买来可以用,车况检测大师和Z ...

这是哪个平台买的?价格实惠啊。你是哪年的车?我的车子比较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哪个平台买的?价格实惠啊。你是哪年的车?我的车子比较老了。

看截图自己搜,散卖的,和车子老不老没关系吧,只要有OBD接口。实际使用机子休眠两个月2.4的车辆正常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截图自己搜,散卖的,和车子老不老没关系吧,只要有OBD接口。实际使用机子休眠两个月2.4的车辆正常启动 ...

这个品牌的淘宝上没有搜到。我咨询有的卖家说我的车子是2010年的,有点早了。所以,需要买他们那个贵的才能支持到。

网友:
原来ABS传感器出问题时想淘个这种几块钱的OBD检测仪的,一问客服说读不了只好作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品牌的淘宝上没有搜到。我咨询有的卖家说我的车子是2010年的,有点早了。所以,需要买他们那个贵的才 ...

东西本来就挺老的,看评论吧。ABS检测行不行我没付费功能不知道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