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通的筒子们,请教这是啥?

楼主(2023-03-11):
炒菜机的火力旋扭编码器,,   淘宝上找了个尺寸一样的  e12编码器,换上去,每用一次就坏,没辙了,求救

网友:
编码器吧,哈哈

网友:
编码器不容易坏吧?

网友:
用一次就坏?你扭坏的吧?哈哈哈

网友:
编码器没有错

楼主:
不是我扭坏的,  第一次是可以调的,  然后用一次,  下次就不好用了, 换了几次啦, 这玩意里面又没芯片,不应该容易烧的吧,

网友:
拆开看看就有数了

网友:
拆开用WD40神水喷一下!

网友:
确定是它的问题吗?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有些质量差的,不好说。

网友:
这是编码器,编码器!

网友: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