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便宜的头灯还是谨慎购买,2块钱的12800W的头灯拆机测试

楼主(2023-03-12):
前些天看到这款头灯,价格也不贵,到手2块钱吧,合计买一个看看,单那个头带也值两块钱了吧

随机送的充电线是铁的

头灯在宝贝的页面看着挺大一个,自己去驿站取头灯的时候,我拿手比划着挺大一个盒子,告诉驿站老板有这么大,结果老板找出来的是一个不丁点的盒子,太尬了

头灯的亮度一般,如果是走夜路,脚下照明还是没问题的

强、弱、爆闪的三档开关和Micro充电口

头灯可以俯仰调节,阻尼还行

12800W,如果问客服,人家会说这是型号,不是功率

镜片和光杯都是塑料的

撬棒从这里插进去,撅开就行

电池仓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卡扣

里面非常简单

充电的时候红色的LED亮,充满之后应该有绿色LED亮,厂家为了节省成本,绿色的LED没给安排

充电电流最大应该在500mA左右,因为电池电量较满所以只有不到400mA

左边SOT23-6的YN890A是调光IC,支持强、弱和爆闪三档;右边SOT23-6的YN4057是充电管理IC,最大充电电流500mA;板子上没有电池保护板,如果头灯的亮度变得很低,就应该充电了,如果用户不太懂锂电池,就很容易造成电池过放。

头灯用了铝基板,但这么小的板子还是个缩水的异形,散热堪忧

国产的不知道什么灯珠,总共两块钱的头灯,能用啥像样的灯珠

电池是一颗无牌的14500,重量非常轻,容量估计300mAh以内

电池仓其实是可以放下18650的,厂家应该是按不同的配置来安排电池的型号,2块钱的这种头灯安排个14500就给打发了

强光档的电流接近300mA,算下来功率有1.2W左右

弱光档电流只有70几个mA,功率算下来0.3W左右

爆闪档的话,电流最小在100多mA,最大不超过200mA

重点来了,头灯打开强光档,灯板在裸露的状态下点亮20分钟,灯板的温度就有60多℃,如果把灯板装回去,在密闭的空间里灯板的温度超过80℃估计没问题,然后不停的烧烤旁边的锂电池,然后……然后……然后……

电商平台上这种便宜的头灯购买的时候还是谨慎一些好,虚标是经常遇到的,更重要的是安全性,滚烫的灯板几乎直接烧烤旁边的锂电池,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买个回来拆着玩可以,拿来戴在头上用,还是算了吧,这万一要是Bang!,可就不是弹个脑瓜崩那么简单了

EOF

网友:
猴子偷桃

网友A:
前排围观老陈嘚嘚瑟瑟

网友B:
这灯珠很快会被闷烧死吧

网友:
头上绑个炸弹

网友:
那是型号吧

楼主:
石墨你是蹲在路由器下面等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老陈嘚嘚瑟瑟

我不是,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灯珠很快会被闷烧死吧

灯珠烧坏没啥危险,旁边的锂电池烤着烤着就Bang!的一声

楼主:
相当的危险

楼主:
宝贝页面就是用这种方式标注的,9000W、12800W,都是套路

网友C:
之前捡到一个,用料差得忍不住加了一个价值不到2元的充电保护模块,用着也不错

网友D:
谁家的啊  做的不错啊 我也要买 还带两个芯片 我买过没买芯片的同款的

网友E:
买头灯我只看头绳,不管多便宜,这种头绳一看就会放弃,因为就那样,拿回来我还得丢垃圾桶增加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捡到一个,用料差得忍不住加了一个价值不到2元的充电保护模块,用着也不错 ...

如果是灯板烤电池的这种,最好还是别用了,太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家的啊  做的不错啊 我也要买 还带两个芯片 我买过没买芯片的同款的

已经涨价了,8块多了,没性价比也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头灯我只看头绳,不管多便宜,这种头绳一看就会放弃,因为就那样,拿回来我还得丢垃圾桶增加烦恼 ...

专家的意思就是得整上镶金带银的那种头带才阔以是吧

楼主:
已经涨价了,8块多了,没性价比也太危险了。

网友:
薅羊毛小能手又开始了
一波又一波,这是停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