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风枪400度吹了8分钟都没拆下旧的三星手机字库

楼主(2023-03-12):
请教高手,今天拆旧的三星手机字库,用风枪400度吹了8分钟,线路板对面的卡座都掉下来了,字库都没拆下来,郁闷,请问是哪里操作有问题?

网友:
打胶了吧,先除胶

网友:
三星都有胶,不过400度那么长时间胶也应该化了,估计还是你操作有问题吧。风枪头大小?距离?

网友:
应该是有胶在底下.

网友:
应该已经废了
都鼓包冒烟了吧

网友:
真有胶,8分钟也该下来了

网友:
如果发一张现场图片就好判断了

网友:
400度,8分钟,五花肉也熟了,可以直接上孜然辣椒了

网友:
三星最喜欢用白胶,也有黑胶的,那个不是你加热化锡就能夹下来的,到了化锡温度了拿刀片轻轻的橇一下。

网友:
8分钟估计胶都除好,植好锡准备装了

网友(2024-03-14):
吹之前先铲掉胶水。主要的芯片一般都有上胶水

网友:
板子没变形?

网友:
哪家的胶和电路板, 质量可以的,

网友:
估计风枪是那些小牌子,不过8分钟,这么久,芯片估计99%玩完了

网友:
肯定要边吹边轻轻撬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我猜是楼主的风枪不行。。。

网友:
多半是400度实际上150度

网友:
可能是风枪不行,温度不准?

网友:
应该冒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