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7Plus耗电快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03-12):
福建网友寄修苹果7Plus,这台手机是2年前买的我的组装机,外观保护得非常好,还如当初一样。
说摄像头进灰了耗电有点大,自己想拆开清理下灰,结果无三角螺丝刀没有继续拆下去了,最后还把屏幕的3D touch排线弄破了。

收到机,准备一个个处理问题

拆下摄像头,防尘泡棉有,理论上不应该进灰,怀疑是因为之前买的后壳总成带摄像头,摄像头是供应商后组装的,摄像头镜头里有灰产生,因为当时里面是很干净的

清理好灰后,看不见大的颗粒灰尘了,这网友估计有强迫症,其实上面那几颗灰尘对拍照是没什么影响的,就几颗而已,不多

处理完摄像头这边后,再处理屏幕3D touch排线,看看吧,扯破了,那么大一个口子

最简单无风险的维修就是换条加工过的排线,原来的排线剪掉,如下图

装好排线后测试指纹OK啦

用1200元的数字电源检测下主板待机,65mA电流,明显漏电啦,苹果产品正常待机一般都在10mA之内

拆下主板上手术台

这种漏电大部分都是USB管理芯片引起(NXP品牌),业界叫做“U2”

快克861直风枪420度拆下USB管理芯片,这位置不太好拆焊,因为屏蔽架挡了点点,新手的话,可以剪掉此处的铁皮

焊上新的USB管理芯片

单板装屏上电测试待机为5mA,已恢复正常

清洗干净主板,准备美容

精修,必须得复原原有的设计,贴纸要贴上,估计外面维修店极少维修员会给你贴上这贴纸!!。。。

后壳防水胶有损,贴上新的,虽然可能无法真防水,但防尘应该可以的

习惯性的装机贴保修标

完美修复耗电大故障,并修好人为损坏的指纹功能及清好灰

福建网友又给我送鸡腿来了,前不久才修过6SPlus耗电快的手机
END

网友:
辛苦了,老爷机了

网友:
手艺很重要,维修理念也很重要.

网友:
有良心有职业道德的维修员已经很少见了。

网友:
修好了还能再战五、六年,我的也是7P!

网友:
专业,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如果手机有漏电的情况是不是关机了也会耗电?

网友:
7P当时128G貌似还是高配,修好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修复如初,耐心细致加技术,又可以继续使用好几年。

网友:
这是 可以寄修是吗

网友:
杨长顺47w的示波器呢

楼主:
杨长顺割韭菜的,对他不感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杨长顺割韭菜的,对他不感兴趣

就是调侃他,但是不得不说,培训他是搞到钱的

网友A(2023-04-28):
看楼主修手机是种享受,技术高焊工还超好,我就算找到原因也很难焊好这些bga和qfn

网友:
大佬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修手机是种享受,技术高焊工还超好,我就算找到原因也很难焊好这些bga和qfn ...

多练习就好啦

网友:
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2024-01-28):
我的也是7P,电池现在不行了。

网友:
47w的示波器

网友:
修手机的人,很牛逼啊!

网友:
USB管理IC U4001和漏电65MA,应该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