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8Plus无服务维修(插卡无信号)

楼主(2023-03-12):
论坛坛友又寄修苹果8P,说是老丈人用的手机,插卡无信号

收到后开机无服务,正常不装卡应显示无SIM卡,在拔号界面输*#06#无串号

先拆机,里面已是不太好看

拆下主板

显微镜下看看去年修过哪里,射频IC可能换过,反正这区域很脏,看下图

加焊油重焊下射频IC,再作清洗

根据故障现象,初判为板头上的高低频分集接收器可能虚焊或板有断线等问题,拆下后对相关的走线线路测试正常

焊回这两个IC,用洗板水清洗干净

单板装屏上电测试下,显示无SIM卡了,证明修复无服务故障了,你们就回贴说说是什么原因吧。。。

再次对主板焊过的部位作清洗,并贴上绝缘散热贴纸(原维修员修板后是没有贴的)

装张卡看看,信号已经有了

电池寿命已低于80%了,沟通过要换电池

安排上新电池,原来壳上防水胶基本没了,也安排上

最后当然要贴上新的钢化膜,电池效率100%了!

END

楼主:
图片中手机显示的时间可忽略,断过电没联网是不准的,最后一图时间还倒退了

网友A:
只知道七代iPhone容易坏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七代iPhone容易坏基带

7代三网的主板基带门,设计缺陷

网友:
修手机的都是近视眼,楼主是吗?哈哈哈哈哈

网友B:
老了就是老花+近视.

网友C:
手里有个小7也是不插卡无服务,现在无法激活,不知道维修要多少

网友:
手机维修高人。

网友D:
大佬VX号多少?先加上以后 修手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个小7也是不插卡无服务,现在无法激活,不知道维修要多少

有机率可以修好,如果没有在外面修过,7代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VX号多少?先加上以后 修手机方便。

seanxia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个小7也是不插卡无服务,现在无法激活,不知道维修要多少

坏了无服务后,不能刷机或抹除,不然激活不了

网友:
楼主功夫了得呀,工具成套好使才行。

网友:
手艺很赞呀!

网友:
技术一流,细节做到位,顶坛友一个!

网友:
我有一个8,经常会出现电话打不进来,但是上网又正常的情况,换了一个手机,偶尔会出现电话打不进来的情况,怀疑是sim卡的原因,但是换了还是这样,那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电池真的是日本腾岛精工产的吗?不知道怎么鉴别,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了就是老花+近视.

近视的人也会老花,但是近视能抵消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