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玩了几天电源没有负载,焊一个…

楼主(2023-03-12):
板子是成品的哈,自己凑元件等快递很麻烦…手里有个MOS管子的料板,就拿它上了不知道功率怎么算的,管子只有6个所以也就只焊了6个,耐压75v正常可以用多少v的电源?单管电流300多A这太厉害了吧一个管子上千瓦?调节电流的时候步进怎么那么大?很难调准,一动就跑大了…6个管子功率有多大?散热器是个坑了…比划了一下一个CPU风扇居然只能顾到一半的管子…

网友A:
散热器也是有功率限制的,假如你的散热器只能散热100W,你就是把六个管子都放到同一个散热器上它也只能散热100W而已,还有每个管子能承受的耗散功率也是有限制的

网友B:
电位器换成多圈的,能达到多少功率主要得看散热器,你用这个MOS看参数最大功率496W,你用CPU散热器的话每管单配散热器带200W应该是勉强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也是有功率限制的,假如你的散热器只能散热100W,你就是把六个管子都放到同一个散热器上它也只能散热 ...

6个管子两个CPU跑200w应该没有问题吧?耐压75v安全使用多少v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6个管子两个CPU跑200w应该没有问题吧?耐压75v安全使用多少v比较合适?

75V以内应该都没问题的吧,散热情况没做过这玩意不了解

网友:
散热器改成铁板,可以在上边烧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换成多圈的,能达到多少功率主要得看散热器,你用这个MOS看参数最大功率496W,你用CPU散热器的话每管 ...

6个一起200w就比较满意了,就是耐压的问题有点不解…

网友C:
每个管子都有余量.但300A的电流,PCB仅靠铜箔恐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管子都有余量.但300A的电流,PCB仅靠铜箔恐怕不行.

可以75v3A就满意了,就是这耐压不知道怎么算是安全使用范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75v3A就满意了,就是这耐压不知道怎么算是安全使用范围

75v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v应该可以!

谢了哈,我看好多介绍说要留有余量,耐压值附近使用不安全啥的…

网友D:
好汉留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汉留步啊

多少合适?35v?

网友D:
哈哈,什么多少瓦,焊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什么多少瓦,焊的不错

具体多少w我也不清楚手头有这管子就用了,想知道安全使用电压跟功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多少w我也不清楚手头有这管子就用了,想知道安全使用电压跟功率…

我的·什么都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什么都不懂啊

我信你个鬼…

网友E:
留点余地,电压70V以内,电流300A以内,应该都没有问题。这点功率,不要去考虑管子的承受能力,一个管子都够了,大电流的地方,一定要注意电流的承载能力(上百安的电流不是闹着玩的),散热器的散热能力才是要重点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留点余地,电压70V以内,电流300A以内,应该都没有问题。这点功率,不要去考虑管子的承受能力,一个管子都 ...

一个管子300A?真的假的?我这个料板是个给汽车启动用的板子…70v300A根本就用不到…30v10a都是极限了…电动车充电器也就是60v4+5a…根本就没有问题…谢谢大佬解惑…晚上回去折腾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