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超简单9元带翅膀wifi切换自己sim卡不自动重启方法

楼主(2023-03-12):
9元带翅膀的wifi到货了,几经折腾,终于搞定了切换自己sim卡不自动重启的方法

插上电脑usb口,win10可以自动产生一个有线连接,这样就省得再连接wifi,直接操作即可,如果不能产生有线连接,那么连接卡的wifi也可

打开http://192.168.100.1/main.html看参数,注意先不要改sim卡,否则一插卡就会自动重启,无法使用,如果已经改过sim卡了也没关系,拔掉sim卡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打开http://192.168.100.1/usbdebug.html打开usb调试模式,注意打开这个没有任何显示,卡会自动重启,以后就一直有usb调试了

下载adb软件,具体怎么下载请百度

在adb目录下执行
adb devices
显示已经连接的设备:
List of devices attached
0123456789ABCDEF        device
这样说明已经通过usb连接成功,如果没有这样的设备也没关系,再执行
adb connect 192.168.100.1:7628
返回
* daemon not running; starting now at tcp:5037
* daemon started successfully
connected to 192.168.100.1:7628
说明通过网络连接成功

执行adb pull /system/build.prop d:\zzz
将build.prop下载带D:\ZZZ目录(该目录要提前建立号好)
返回/system/build.prop: 1 file pu...0 MB/s (5684 bytes in 0.118s)

感谢网友“qq4511”提供的build.prop文件进行分析:
用记事本打开zzz目录下的build.prop,找到ro.build.remote=DEFAULT这一行,将这一行删除掉,或者在前面加个#号,然后保存

执行adb shell mount -o remount,rw /system
将system目录设置成可写模式

执行adb  push d:\zzz\build.prop system/
将修改过的build.prop文件上传

执行adb shell chmod 644 system/build.prop
将build.prop文件权限修改为644

执行adb reboot
重启设备

设备重启后,进http://192.168.100.1/main.html将卡切换为sim,输入管理员密码admin8888,就可成功使用自己的卡上网了。

楼主:
分析ro.build.remote=DEFAULT这一行的作用就是联网后自动连接卡商服务器检测该卡是否己激活,如果是没激活的卡,则返回命令让卡重启,这也就解释了用esim卡或者不插卡不会自己重启的原因,因为用它们上不了网,无法连接卡商服务器,所以有坛友说飞线将sim卡接到esim卡上面,其实也是没用的。

网友:
这个没有搞过

网友:
都是大神 这玩意除了上网还能干啥?

网友:
大神都这么能搞

网友:
高手!感谢分享。

下载一个ardc,操作很方便。

网友:
这货下载速度不行,电信5G卡下只有2-3mbps/s

网友:
网友的力量是强大的...

网友:
谢谢分享 回去试试

网友:
感谢LZ,修改之后不再自动重启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可惜没学会

网友:
这个造型不错

网友:
先学习一下,等到手了可以折腾折腾

网友:
大佬 按照教程完成之后 随身WIFI插电脑没有问题 但是随身WIFI插充电器上 闪红灯 没有WIFI 啥情况?

网友:
希望出个详细的教程,还有软件。

网友:
多个版本混发,有的是黑色主板,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