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怎样用可调电源给2.7伏360f6串超级电容充电

楼主(2023-03-12):
请教大神们。手头有0到30伏,0到5A可调电源,能不能用它给2.7伏360f6串超级电容充电?如果可以,应该具体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调到0v,怼上去,慢慢调到2.5V,等候3分钟就充满了

6串就调到13v,慢慢调,监测下电流,不要很久就充满了

网友:
6串电容要有均衡板,否则会因电容的差别导致某个电容过充。直接充可以将电源输出调整到不超过16V,串接一只5欧左右大功率电阻(限流5A以下),否则,电源会保护。

网友:
调13~14V,串个汽车转向灯泡充,灯泡不亮了就差不多满了

网友:
串充,没有均衡板就隔一会儿一个个测电压,有充满的就停。。。如果个别电压不够,单独补补..........

网友:
可调电源要串什么灯泡电阻的,直接电压电流设置好撸上去,电流都是恒流的,关键串联电容要内阻容量一致性,最好加个保护板

网友:
直接接上去就行了

网友A:
先测试一下每个电容的剩余电压是不是一样的,剩余电压一样的话,调好恒流和15V电压,开始充就完事了。电流基本上为0时,就充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一下每个电容的剩余电压是不是一样的,剩余电压一样的话,调好恒流和15V电压,开始充就完事了。电流 ...

谢谢指导。现在我测得的每个电压都是0伏,不知道是不是均衡板上串有电阻的原因,我刚买到手,也不知道是否都是好的,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一下每个电容的剩余电压是不是一样的,剩余电压一样的话,调好恒流和15V电压,开始充就完事了。电流 ...

网友:
用可调电源很简单,先量超级电容组的电压,可调电源调成量的电压值接电容组充电,随着充电电流值降低,再慢慢调高电压,想充快就维持最大电流值,几分钟就能充满。一般充到15-16V,电流最后降到几mA即可。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指导!谢谢!

网友B:
这个电容咸鱼几元一只,一直不知道质量如何,做点焊机和启动电源还不错

网友:
电焊机很棒,启动电源不同充电 ,只要车上的电瓶有余电就能升压给电容充电 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咸鱼几元一只,一直不知道质量如何,做点焊机和启动电源还不错

论坛里有位坛友在卖,照片里的东西58包邮。我刚拿到手,质量还不清楚。

网友C:
整个均衡板方便以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均衡板方便以后

照片里的不是均衡板吗?我是小白,什么都不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论坛里有位坛友在卖,照片里的东西58包邮。我刚拿到手,质量还不清楚。

个人觉得漏电快。单独拆下一枚,昨天晚上11点充到2.47,今天早上测得2.3多。是不是属于漏电快的?原打算充好电放车里备用,现在看来行不通。看能不能改造成大神们的那样,临需要时接电瓶充电、启动。

网友:
调好电压电流直接冲也没啥问题

网友:
恒流2A.电压15V 随便充